请教 :led手电 怎么改电路板去掉爆闪 (附图)

楼主(2024-08-29):
   led手电  按开关是最亮-中亮-爆闪,怎么去掉爆闪或者只要留个最亮都行。各位大神帮忙 修改下~~感恩!!!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改不了吧

网友A:
我也同样的问题,不管新的老的电筒驱动板,最烦就是这个爆闪功能,
一不小心亮瞎眼。
也不知什么时候,电筒都变成一个德行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芯片就这个模式  知道具体型号应该能选择工作模式 说不定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样的问题,不管新的老的电筒驱动板,最烦就是这个爆闪功能,
一不小心亮瞎眼。
也不知什么时候,电筒 ...

我买过某家的手电,单按切换只有普通日常亮度档,快速两次点按切换到最亮的档位,爆闪和SOS要快速三次点按进入和切换,四次点按是进入一个最暗的月光档位(亮度刚刚好够起夜上厕所使用不会惊动别人),五按是测电池电压(例如电池还剩3.6V多一点,就会闪三下停顿再闪六下表示电压),这个档位逻辑我用的特别舒服,就是这款手电停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某家的手电,单按切换只有普通日常亮度档,快速两次点按切换到最亮的档位,爆闪和SOS要快速三次点 ...

我的单车电筒好像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单按,是记忆上次关机时的亮度,快按两次,就是最亮档。
其它的可能太复杂了,也不好记了。
只是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爆闪基本上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单车电筒好像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单按,是记忆上次关机时的亮度,快按两次,就是最亮档。
其它的可 ...

紧急情况下用的吧,一般情况下谁用这玩意...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这个设置是内置的无法修改,只能购买别的型号芯片代换试试

网友:
自己设计电路板,不用芯片,直接短接按键...亮度强弱用贴片电阻控制

网友(2024-10-01):
我有个电路结构类似的,高亮档下亮度会逐渐降低至最小亮度(驱动信号脉冲占空比从100%逐渐减小,直到27%。且排除温度影响),你这个有这现象吗?

网友:
不好改,单片机 程序大概是按需求写好的,你可以试试通用芯片,有些带跳线,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加个自锁电源开关,点亮后按自锁断电,不用经过多次按键后再关闭。或者你会单片机,写个程序也可,不知道型号就找个其它型号替代。但是如果它的芯片带恒流功能,你还得改电路

网友(2024-11-06):
换板子才行

网友:
这种一般改不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2024-12-08):
买个一键开关机芯片,把轻触开关连到单片机的引线割断接入新芯片,剩下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