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牛刀杀鸡,自制10KW过零调功器驱动25w灯泡

楼主(2024-08-29):
之前自制过不少调相的可控硅调压器,主要问题是:

- 斩波导致波形不完整,EMI干扰严重。
- 调相的电压和功率变化曲线是个谜,做的再好的模拟调相,起步进和线性都是个灾难,即,你不知道电位器什么位置,电压是多少,功率是多少,两端经常有非常明显的死区,手感毫不丝滑。
一直有心做一个过零调功器,苦于没有精力,直到在黄鱼发现一个好东西,瑞士 RJ1P 五功能模拟量固态继电器

功能框图和调功模式的介绍如下:

功能1: 调相,即可控硅斩波调功,但这个是单片机数字控制的,即输出功率严格按照输入控制信号比例来,这个输入控制信号是0~10V,意味着0伏输入完全关闭,10V 99%功率输出, 1V就是精确的10%功率输出(注意,不是10%电压输出),我用横河功率计验证了这个比例输出是准确的。

功能2: 周波调功,波形近似均匀分布,这个英语有个术语,叫full cycle firing, 每64个波形中,均匀导通其中1个到64个,比如每隔一个波形导通就是50%输出功率,如果是设定10%呢?是导通6.4个波形吗?不是,因为这个是是以整个周波为基数,所以实际在64个中导通完整的6个波形,这个时候实际是做不到均匀的波形分布的,波形会四舍五入,所以只能说近似均匀。

功能3:点射模式,或者叫连发模式,英语的术语叫burst firing mod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某个时间内,根据输入信号大小,连续导通n个波形,然后休息,比如MODE 3 是1秒模式,我设置输入信号是10%,即1V输入,因1秒总共有50个完整波形(50Hz 工频市电),那么这个模拟固态继电器可以输出前5个完整波形,而后面45个波形完全关闭。

功能4,也是点射模式,不过时间间隔是3秒,意味着3秒150个波形,可以任意输出1到150个,调功分辨率超过1%

功能5,也是点射模式,不过时间间隔增加到10秒,意味着500个波形,你可以任意取1到500个之间,调功精度可以达到0.2%, 你想到了什么?可以用来精确控制工频变压器点焊机来控制点焊时间,你可以输出一个波形,也可以输出两个波形。

因为是拆机论坛,所以拆开一个大家看看

居然两个PCB 的颜色都不一样,做工没想象的工整,生产产地是马耳他,非常罕见的地方。

于是顺手买了些材料把这个货给组起来,包括:
C45导轨一条 ,2块钱
0~10V 信号发生器一个30多块钱
导轨插座一个, 10多块钱
明纬24v 导轨电压一个, 20多块钱,实测性能非常好,满载电流调整率0.1%,纹波峰值15mV,都只有规格值的十分之一,性能余量非常大。
2.5平方硬铜线若干,AWG 14 电源线一根

换个角度看看

开始用了个细的电源线,上了一个3KW热水壶,用热像看了下,赶紧换成14AWG粗线了

开始实测,选择MODE3,即1秒连发模式,选择输入电压0.2V,意味着1/50功率,即每秒只输出一个完整正弦波。我们看下

居然号称过零触发,但实际是100v电压抑制,要到100v 才打开?

先不管波形,看看是不是只输出了一个脉冲波形?确实是

再减少时基触发一个,孤零零一个正弦波,说明功能是正常的

现在来研究这个所谓过零触发但实际是100v 对调功的影响了,先来换算下, 这个100v相位角是多少? 实测大概是1.1mS,即1.1/20ms*360度=19.8mS

那么18mS导通角,换成阻性负载的功率损失是多少呢?我们问下chatgpt

先问100v左右的过零导通值,大概是多少度导通角?

AI的回答和我自己测试的一样,大概是19.4度。

再问AI, 100V导通,有效电压相差多少? chatgpt回答,RMS电压损失了2.84%

我再继续问,如果是功率损失呢?

所以结果出来了, 虽然看上去并不是理想零点导通,是100v才导通,导通角在20度左右,但实际功率损失才0.98%,不到1%,所以对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影响极小,怪不得规格书中写到最大输出功率是99%,而不是100%。

为什么这个固态继电器设置的导通角这么大,0点导通电压这么高呢?查了下资料,是怕感性负载导致开关不可靠,所以设置了一个较大的导通角,于是又记起当时测试欧姆龙固态继电器的导通电压是30v,快达固态继电器的导通电压是10v,看来实际上对调功影响都不大,小于100V对调功最大输出,都没什么太大损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068-1-1.html

好了,开始让这个调功器正式干活了,上灯泡!

算了,视频上传容量被限制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真是牛刀杀鸡啊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
拿大象驮蚂蚁

网友:
大炮打蚊子啊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啊

网友:
这个下功夫了

网友:
简直是大炮轰炸蚊子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晕头转向,感觉楼主好厉害,给楼主点赞

网友:
啥都有专用的

网友:
据说斩波对其它设备的干扰很大。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谢谢分享。

网友:
问题是 现在白炽灯已经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