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直播少不了 K9领夹无线麦克风开箱拆解(采用AB5666芯片/丝印C1622C)

楼主(2024-08-29):
这款无线收音麦克风高仿博雅BY-V20外观(特朗普同款、全球销量超百万),发射器和接收器均采用中科蓝讯AB5666蓝牙Soc芯片。

深圳市欧雅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发射器正面有绿色指示灯

发射器背面的开关按键

发射器的Type-c充电接口

拆开发射器

主板正面

发射器采用中科蓝讯AB5666蓝牙Soc芯片

SOT23-3封装、丝印BCP6033AS芯片

主板背面

没有看到电池有关信息

主板背面的丝印

采用丝印Y348-4118硅MEMS麦克风

外壳做工还行

接收器正面

接收器背面

接收器上为手机充电的Type-c接口

拆开接收器

接收器采用的也是中科蓝讯AB5666蓝牙Soc芯片

SOT23-6封装丝印225芯片型号为南京沁恒微的CH225K,丝印3415的为AO3415场效应管

接收器主板背面

接收器外壳做工不错

无线麦克风说明书

注意:接收器连接到手机上,指示灯显示正常,没有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耳机+话筒”小图标,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K8无线领夹麦克风拆解(采用杰里AD6973D芯片/丝印73D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584-1-1.html

网友:
怎么收音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这么多图,张知识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直接和手机蓝牙通讯,还要做个接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直接和手机蓝牙通讯,还要做个接收器呢

一是为了直接插上就能使用,二是这种设计发射器和接收器连接比较稳定,三是发射器和接收器,可以配备RT201单芯片射频前端信号放大模组,扩展无线连接范围,连麦最远距离可以达到50米(可以参考我爱音频网:联想MC550无线领夹麦克风拆解)。有了解的可以修改补充!

网友:
领夹无线麦克风直播用着挺方 便

网友B:
和你之前拆的k8几乎没差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584-1-1.html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感觉外壳模具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之前拆的k8几乎没差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584-1-1.html

一是所采用芯片不一样,二是K9的接收器多了一个Type-c充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感觉外壳模具有点粗糙

二十来块钱的东西,我觉得做工不错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知适不适老师上课用啊。

网友:
我之前以为有接收器的是2.4g的低延时,没想到竟然是蓝牙

网友:
领夹无线麦克风直播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为了直接插上就能使用,二是这种设计发射器和接收器连接比较稳定,三是发射器和接收器,可以配备RT20 ...

原来如此,感谢解答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咋的啊

网友:
这也是为直播市场而生的吧

网友:
直播带来的产物,不是直播,估计这不会出现

网友:
就是送话器的音质问题,我买过3个这种类型的 30元左右,感觉录视频出来的声音音量都不是很大,声音也不通透。不知道是不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