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年折腾的项目之领航灯慢闪模块今天拿出来晒晒不然下雨天容易发霉

楼主(2024-08-29):
20年折腾的项目之领航灯慢闪模块今天拿出来晒晒不然下雨天容易发霉

托坛友帮忙设计了一个板子,当年为了跟风,慢闪领航灯,也没有烂尾,做了两个,老婆和我的车分别装了一个,没下文了。
当年打板还是免费并包邮顺丰。

分离出其中一片,开始1.0版折腾。

贴到后面都傻了,因为初做啥都不会。

通电首测还不能用,后来咨询设计者,重新发了一个文件让覆盖原始文件。

想想都刺激,按照要求连上了编程器。

刷入程序后搞定。

玩的很嗨,初生牛犊不怕虎,mos管、PNP、NPN的管子还好有晶体管测试仪。

不然怎么玩都不知道。

库存一堆废板。

上面的零件找到头疼。

玩的就是一个啥都不会又啥都会的样子。

后来还是请坛友指教。

才把这个模块给折腾好。

就是在尾灯12V牵引电源出来接在模块上。

模块后方接个12VLED灯即可。
除了刹车灯,还有个间歇性闪灯的LED灯,飞机闪灯状态的灯了。

网友:
看着复杂,其实还是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这种基板用料很好

网友:
还有单片机呢

网友A:
STC那个就是单片机?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楼主地方好,可以飞航模。大城市肯定禁飞区,最好有海陆空三合一飞控,城市里不带螺旋桨,玩车船模型。

网友:
人生就是折腾!!

网友:
线路板的夹具不错。

网友:
反复测试获得成功的那一刻,那中成就感溢于言表。

网友:
折腾才是硬道理。

网友B:
有多的焊好的套件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那个就是单片机?

应该是的,帮我设计板子的那个高手,设计好软件后直接发过来让我用编程器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的焊好的套件卖没

没有,不过有多余的芯片,当时高手弄了5套给我。我只做了两套。

网友:
我的就塑料盒里4056板加电池,下来变光系统就电阻电容三极管构成

网友:
看着复杂,其实也有些复杂,一切为了折腾。

网友:
慢闪领航灯看着比那种爆闪的舒服

网友:
有单片机功能·可以随心所欲,厉害

网友:
楼主做过的板子又忘了

LED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