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机摄像头当电子显微镜,牙签当镊子修复微星z97底座弯针

楼主(2024-08-29):
捡到一片微星Z97主板么保护好CPU底座针弯了,导致第三第四内存条插槽不能用,眼睛看不清针脚一直不敢下手凑合用,偶发奇想,想着用手机摄像头当显微镜没想到效果不错,还差个支架就稳了

楼主:
修复过程截图

网友:
5.3倍变焦确实能放大不少了,牙线工具用得妙啊,硬度和韧性足够好。

网友:
细心耐心+认真,厉害了

网友:
早年把触电放主板上,弹片集成cpu出厂,可瞬间提升牙膏厂销量

网友:
我也搞过,我的方法是用医用粗针头套住针脚进行校正,这样的好处是手抖的话不会祸害到旁边的针脚

网友:
牙签调整好工具,幸亏歪的少

网友:
当年我的H61板子针弯了两根,弄了半天没弄好,后来心血来潮又翻出来,用肉眼搞了一下午居然点亮了,就是眼疼!!

网友:
弯的不严重还是能修复的

网友:
眼神得够好才行,现在维修这么小的针脚,没个显微镜真挺难的

网友:
考验耐心和细心的活。。

网友:
考验细心耐心加小心的时候到了

网友:
牙签牙线分不清

网友:
现在手机的微距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运气好居然没有断针

网友:
这个办法好呀!!!

网友:
居然没有断……恭喜修复!

网友:
轻微变形处理没难度。

网友:
也修过类似的故障,用的是自动铅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