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塔扇1代 直流驱动板维修请教!

楼主(2024-08-29):
故障是之前可以开机,摇头电机不能工作(风扇电机正常工作),就拆开去清洗检查,之后在插上电就发现整机不工作了,用手触摸驱动板中间那个4606mos管发烫,网上买MOS管换上,但开机几秒就强制关机(风扇电机斗几下就强制关机,摇头电机能工作),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3个一起换,驱动电路检查一遍

网友:
还要查MOS管G线路,另外看图主控左上角c26电容是否有问题?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