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双绞线和网线双绞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8-29):
不同双绞线区别有多大
铁氟龙双绞线是否可以替代网线双绞线?

网友:
直接找铁氟龙网线

网友A:
网线的双绞线绞距不一样的,几组都不同,减少干扰,特氟龙的高频特性更好

网友B:
铁氟龙不是耐温高啊,300度走起

网友:
进来野心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的双绞线绞距不一样的,几组都不同,减少干扰,特氟龙的高频特性更好 ...

双绞线绞距大和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氟龙不是耐温高啊,300度走起

铁氟龙是塑料么?

网友:
俗称塑料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绞线绞距大和小有什么区别?

利用绞距的不同降低电磁波干扰,绞距不同可以错位,降低感应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