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自动黑屏(主机还在运行)问题处理

楼主(2024-08-29):
财务服务器电脑最近出现运行一段时间或者加载多个页面会无辜黑屏,无法操作
经历过电脑除尘清灰,重新涂抹导热膏,去掉独立显卡等操作还是时有发生,昨天加了散热风扇,怀疑M2卡太热
今天财务软件公司人员远程操作又出现此问题,内存占用过多(bios里面显示正常8G),装了个桌面硬件信息检测发现竟然只剩0.1G左右
重插内存条,换内存条位置,参考百度进行处理发现问题还是如旧
“1、主机是集成显卡,系统分配了2g内存充当显存
2、由于系统设置原因造成只有2g内存可以,可通过以下步骤检查:
第一步:按win+r,输入msconfig,点击确定;
第二步:点击引导选项卡,点击高级选项;

第三步:如果最大内存被勾选被设置数值,那么去除勾选,点击确定;

第四步:点击确定关闭系统配置对话框,重启即可。”

后面又发现一个说法说可能系统有错误,下来就重新激活系统后内存显示正常(集成显卡占了2G),也不准备放独立显卡了,将就着用吧

网友A:
系统默认不会限制内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限制最大内存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默认不会限制内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限制最大内存的呢?

同问,另外这鸡鸡明明是十几年前的货,为装不用XP或者瘟7???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买一条一样的内存加上,才几十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另外这鸡鸡明明是十几年前的货,为装不用XP或者瘟7???

I5 8400是十几年前的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另外这鸡鸡明明是十几年前的货,为装不用XP或者瘟7???

不要说8代处理器,就是2~3代处理器,我也都装win10,

win10在用固态硬盘,速度并不差,要是能用上精简系统,肯定比win7体验好。

win7就各种提醒这样不支持,那样不支持就够了。

一般家用,精简版占内存比win7还少,刚装好占内存700多,部署好软件驱动1.1G,开QQ1.6G,开EDGE大约1.8G:

网友:
引用 网友C:
I5 8400是十几年前的货??

难道我记错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8代处理器,就是2~3代处理器,我也都装win10,

win10在用固态硬盘,速度并不差,要是能用上精简系 ...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就再来一张,这更老,这台办公用已经3~4年了,因为有邮件之类的文件,一直使用,占用硬盘已经积累到30G了(刚安装5~6G),还是流畅,占内存少:

楼主:
我这个更老,买了个E8400 cpu还在路上

------鲁大师 Build V5.1020.1115.105------

电脑型号: X64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E3400 @ 2.60GHz 双核
    主板: 盈通 YESTON G41V3 Ver:4.2
    内存: 6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Great Wall N530D 120GB ( 120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500 GT ( 1 GB / Nvidia )
  显示器: 冠捷 AOC2080 2080W ( 19.4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82801G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x/8139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更老,买了个E8400 cpu还在路上

去年才淘汰了一台G41电脑,目前在睡觉觉

网友:
多开还得E3系西皮油

网友:
先加装一条内存试试,财务软件要求内存大一点吧。没多少钱。

网友:
换显示器或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来一张,这更老,这台办公用已经3~4年了,因为有邮件之类的文件,一直使用,占用硬盘已经积累到30G ...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我的老本Y450也装了win10.当初win7系统还GHOST了备份,结果用不上。删了。
台式机E3也装了win10.确实用起来感觉比win7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来一张,这更老,这台办公用已经3~4年了,因为有邮件之类的文件,一直使用,占用硬盘已经积累到30G ...

对头 ,我i3 2100跑w10仍然唰唰的一样流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8代处理器,就是2~3代处理器,我也都装win10,

win10在用固态硬盘,速度并不差,要是能用上精简系 ...

这个不是这样讲的,财务软件很多是要用到虚拟机或者模拟器还有远程控制什么的,现在很多财务专用软件逼得你不得不使劲升级内存和总体平台,财务或者开发票用的电脑而且还很霸道的必须用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这样讲的,财务软件很多是要用到虚拟机或者模拟器还有远程控制什么的,现在很多财务专用软件逼得 ...

同感,像是后台软件占用内存过多,又不释放,造成卡顿,加到32g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更老,买了个E8400 cpu还在路上

突然发现长城的固态硬盘,这是用sata2接口带ssd?,测个速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