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旧笔记本升级求推荐靠谱性价比高的SATA固态硬盘

楼主(2024-08-29):
旧笔记本升级,只有SATA接口,求推荐靠谱的SATA固态硬盘。现在主流都是M2固态了,SATA的固态厂家也做得少了,感觉没啥性价比高的了,杂牌的没买过,不知道有没有坑,主要担心数据丢失。

网友:
买东芝,英特,建兴这类的MLC的,最起码耐用点,前阵子屯了几个东芝480G的一百不到,现在普遍150以上了。目前MLC的固态128G左右估计50左右吧

网友A:
三星的啊,绝对靠谱

网友:
淘个二手的吧,不过最近的价格似乎不友好。

网友:
我买的京造,感觉也够了,不行就上京造麒麟

网友:
只买前三,最多前五,基本都没问题。对了三星的QVO系列不能买,出缓写入80M,不如机械。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难,淘一个上去基本没为题

楼主:
京东上面看了三星的SATA500G要卖400块,感觉太贵了,这些固态都涨价了,去年在低价的时候没买现在有些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啊,绝对靠谱

三星的价格贵啊

网友:
重要数据靠备份,没有绝对不坏的产品。
买东西,一看品牌,二看售后,三看价格,其实很好选。

网友:
不着急的慢慢等,现在价格都有点高。

网友:
大厂的吧,普通的牌子好多不靠谱。

网友:
海康威视E200pro,应该也不错,虽说是B16,但也不差

网友:
等等把。,现在硬盘好像都涨价了。要是可以双硬盘,可以随便买一个小一点的。只安装系统和软件用。坏了不会丢资料。
我现在点都是这样,一个sata硬盘安装系统和所有软件。文件资料,全都存在另一个机械硬盘里。

网友:
你打算怎么用?是加一块系统盘呢还是换成固态盘

网友:
其实目前的固态已经不是很差了,用块二手的足矣。

网友:
那又那么多顾虑阿,我还是是使用的sata款的ssd,几年了还是一样使用

网友:
老机器配个长城的就行了,TLC颗粒512G容量现在不到190元。

网友:
TC10吧,数据安全性这东西在于多备份

网友:
英睿达MX500,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