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请问大神,ZCWS64G9T25J8I这个颗粒是什么厂商和制程的

楼主(2024-08-29):
ZCWS64G9T25J8I

WM233445653
主控是RAYMX RM1153T Controller
苦无量产工具

网友:
看一下flashid

网友:
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ID,然后根据ID去查询对应的制成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但是我感觉,我咸鱼买的这个盘, 存储芯片都没焊接好

网友:
这种丝印一般都查不到,按楼上说的拆下来上测试架最稳妥了

网友:
9T25是闪迪的颗粒吧

网友:
找不到就对了
闪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