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只慢速智能充电器,NC-TGL01

楼主(2024-08-29):
除了eneloop,手头还有很多小容量的充电电池。从eneloop lite开始我逐渐喜欢上了容量较小但寿命和内阻都更好的小容量电池。手头的可调电流的充电器体积有点大。就找了一只电流小一点体积也要够小的智能充电器。三洋的TGL01就是当年配套eneloop lite的。这个充电器用起来还有诸多限制,首先只能同时2节或4节充电,想单充一节不工作。还有一点是说明书没写的,可以2节5号+2节7号电池混充,但如果充4节5号或7号那么要同型号电池。

网友A:
做工挺好的普通充电器

网友B:
这是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吗?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吗?做工不错

是镍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普通充电器

不是普通充电器,是智能充电器

网友C:
镍氢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一般比锂电池要高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一般比锂电池要高一些吧

要看型号。有的镍氢寿命非常长,比如eneloop lite就上千次循环。下面这个更是长得多

网友(2024-10-11):
电池充电容量偏差的多了

网友:
2节电池串联充电的

网友:
做工秒杀现在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看型号。有的镍氢寿命非常长,比如eneloop lite就上千次循环。下面这个更是长得多 ...

比如eneloop lite就上千次循环。下面这个更是长得多

下面这个是不是ene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eneloop lite就上千次循环。下面这个更是长得多

不是eneloop,也不是eneloop lite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eneloop,也不是eneloop lite

那是哪一个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哪一个镍氢电池?

上面写了fdk的aault,fdk还有比ult更长寿命的,比如aautew和aaute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哪一个镍氢电池?

如果你想看详细的数据。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58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看详细的数据。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582-1-1.html

多谢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写了fdk的aault,fdk还有比ult更长寿命的,比如aautew和aautewm

8#的回帖我看了多次,包括图片在内,没有任何有关fdk镍氢电池的信息,是帖子隐藏了,还是图片文件

你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的回帖我看了多次,包括图片在内,没有任何有关fdk镍氢电池的信息,是帖子隐藏了,还是图片文件

你漏 ...

图片里 module: hr-aault。这就是原来三洋的编码习惯,现在属于fd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里 module: hr-aault。这就是原来三洋的编码习惯,现在属于fdk了

怪不得我找fdk死活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