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着USB用,连续坏了两个小风扇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29):
充电小风扇,在办公桌上用,为了省事,就一直插着USB线,插在插座的USB电源上。

第一个用了几天没问题,突然不转了,但是工作指示还是正常显示。又带了一个,同样插着USB线用,用了半天,同样也不转了,但是指示灯也正常亮着。
不敢大意了,特来请教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产品质量差,正品电池,正品电机,最好是无刷电机,正规充电板就不会不耐用,大多数这3者都差

网友:
拆开看看,估计是有刷电机。

网友:
估计是电机挂了。这种玩具电机,连续运行一段时间碳刷就磨没有的,有些甚至连碳刷都没有的,就两款弹片。

网友:
有刷电机就这鸟样

网友:
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和插USB线没啥关系,就算是有刷电机寿命也不止这么一点.

网友:
出问题了,不拆开看看?

网友:
拆吧.......不拆不舒服斯基

网友:
只要解刨了 才有解决办法

网友:
拆吧,发挥数码精神

网友:
这种玩具型的小风扇,本来是便携式的,你非要当台式风扇,有点不妥;因为这种便携式的风扇,在充电时,最好不要用,长时间会烧坏里边的供电部分,不见得是电机;拆开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我闺女有个京东制造的这种小风扇,质量不错。她就一直插着usb当普通风扇用。
今年我给拆开清灰,里面一个4056,加一节电池。本来想改c口的。比划半天好像没特别好的地。放弃了

网友:
便宜货吧,就能玩几天的东西

网友:
10有89是儿童玩具小电机..........................

网友:
这质量应该和USB没关系。

网友:
与接USB接口取电没有关系。

网友:
只有分解了看看才能知道风扇不转怎么回事、

网友:
大概率有刷电机电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闺女有个京东制造的这种小风扇,质量不错。她就一直插着usb当普通风扇用。
今年我给拆开清灰,里面一个40 ...

黄鱼家,有Type-C代替Micro USB的模块,看上去挺实用的。

楼主:
真的是电机问题,绿色的返回商家质保了,没拆

蓝色的,今天拆了,换了个电机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