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启动移动硬盘一个电脑上能启动电脑安装系统,另一个电脑不能启动a...

楼主(2024-08-29):
我有一个120G的移动硬盘,用WePE制作的启动盘,在一个联想的台式机上可以启动电脑并顺利安装了系统,但是接着我用这个移动硬盘去一个戴尔的台式机上,这台戴尔的电脑在启动之前无法认出这个移动硬盘,但是进入系统后可以认出来。于是我又用一款FirPE的软件重新把这个移动硬盘制作了一次,这台戴尔电脑就可以顺利启动并正常安装了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网友:
可能就是兼容性不好吧
我pe一直用的usbos 硬盘是190g的固态 目前没遇到启动不了的

网友:
引导是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常见误会,看错地方了而已
不认×
不具备UEFI可启动性√

网友:
PE兼容不行,也可能是版本太旧

网友:
可能是版本太老,不支持纯UEFI启动。

网友:
有时也有厂家的识别系统问题。

网友:
不支持UEFI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误会,看错地方了而已
不认×
不具备UEFI可启动性√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类似问题也遇到过,可能是PE版本有些过时,新版本兼容性明显更好些!

网友:
制作启动盘的时候选USB-ZIP模式,基本上新、旧电脑都可以识别

网友:
神奇的兼容性问题,有时误打误撞解决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UEFI引导问题?

网友:
启动兼容性,品牌机bios就爱搞幺蛾子

网友:
有可能引导不正确,PE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