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换滚珠轴承求助

楼主(2024-08-29):
风扇如图所示,用游标卡了具体的尺寸,我该换哪种轴承?还有这种前后盖该如何固定?

多年前就想换了,忍它很久了,今天终于动手换了,顺便把里面的原轴套给拆了,配件在来的路上了,还有台式风扇也订了,一起换掉,以绝后患

网友:
洗洗干净加点衣车油,隔几个月加点油,没必要换轴承。

网友:
用698的轴承

楼主:
该如何固定安装呢?有示例教程吗?

网友A:
线圈颜色都变了   没必要换滚珠轴承了吧

网友B:
到时候轴承比电机贵,我这两天也是把老人家那把十年风扇扔了,100多买了一把新的给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轴承比电机贵,我这两天也是把老人家那把十年风扇扔了,100多买了一把新的给他们 ...

没用的,现在这些风扇都是短命货,所以我想开了的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现在这些风扇都是短命货,所以我想开了的改

短命也不怕,我买的是他自己保电机十年的,一年整机换新,一个百来元的风扇,能用5年我已经满足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的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颜色都变了   没必要换滚珠轴承了吧

以前不知道加的润滑机油,后来轴用的滚烫导致粘住了,拆下来用汽油清洗干净,加的缝纫机油,但是缝纫机油不耐用,像现在夏天基本一个多月要加一次,蒸发的厉害,所以决心换滚珠

网友:
淘宝有带轴承的电机外壳卖.搜一下.

网友:
外径19 内径8          698ZZ差不多。。 只是不知道冲压壳会不会有延展锥度。  能卡主你这个轴承不转外圈。。

网友:
几块钱的轴承不能用
噪音大 阻力大 寿命短

网友:
固定就是生塞,紧配合外壳有冲压延伸锥度更好,越塞越紧,没有锥度就麻烦因为你的尺寸极限,只能找超薄钢片塞一点,还是别乌鸦嘴了,真要塞这种几丝的缝想都头疼。

这种求助,其实可以做成拆机类的帖子发到拆机区,那边研究的人也不少的。而且这两天弄的比较热,都在琢磨改风扇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不知道加的润滑机油,后来轴用的滚烫导致粘住了,拆下来用汽油清洗干净,加的缝纫机油,但是缝纫机油 ...

上周把去年的大风扇翻出来,叶片很不灵活,拆开发现机油和海绵全干了,用酒精把轴和轴套洗了下,又重新加了机油,全合成机油,看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不知道加的润滑机油,后来轴用的滚烫导致粘住了,拆下来用汽油清洗干净,加的缝纫机油,但是缝纫机油 ...

有风扇轴承专用的润滑脂,我用那个润滑的话,基本好几年维护一次。

网友:
刚刚才网购一套带轴承的外壳换了我家电风扇,效果很好,断电还要自转很久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如何固定安装呢?有示例教程吗?

轴承能放进去就行,不需要固定,我是用风扇拆下来的塑料轴套顶住轴承,留将近1mm的活动间隙

网友:
换啥轴承,上永速

网友:
还要考虑轴承在转子上的轴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