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M365滑板车电池换电芯,问题多配件难买,向大家求助了

楼主(2024-08-29):
        前几天买了个外观成色还不错的小米滑板车M365,但是不开机,想着一般都是电池有问题,自己有电芯换了就是了,结果搞了几天没搞好。麻烦大家给指教一下。
        第二图电池仓里是我的汗水,不是进水,里面很干净的,包括轮胎成色都非常新,正面中心的胎毛都没磨完(不是侧面)
       1,电芯已经全部换掉了,所以电芯不是问题。
       2,边板上的电阻坏了两个,都换好了,也测试了边板到插头那里都是通的,边板的问题也应该是解决了。接上原有保护板还是闪红灯,按复位键有时间会闪几下蓝灯又变回慢闪红灯。
       3,买了块所谓的原装保护板,装上还是闪红灯。对方货不对版,我退货还变成我的不对了。PS:本人退货退款的,不是仅退款。
       这个滑板车的里程行驶记录是在电池保护板上还是控制器上?还是仪表板?

网友A:
这个不是可以像 夕夕那样 只退款,0元购了?

网友B:
换一组电池不便宜啊

网友C:
貌似电池仓进水过?进水机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可以像 夕夕那样 只退款,0元购了?

小黄鱼,退货退款的,我从来不申请只退款的,除非是系统自动判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组电池不便宜啊

以前买的电池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电池仓进水过?进水机不好修。

朋友真细心,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汗水掉下去了

网友D:
九号给米家代工的车车,话说电池仓进水了不好修,电池都锈成那样了

网友:
没修过这玩意,不明白。

网友:
我看见小米就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号给米家代工的车车,话说电池仓进水了不好修,电池都锈成那样了

不好意思,那是我汗水掉下去了,电池是漏液,不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电池不好搞

网友:
没进水电芯怎么还生锈了

网友E:
电池都那样了,还修修凑合用,太会过日子了。  特意搜了下这个板子的原链接,sku标的这么清楚,发现了就狡辩,还牛笔哄哄的。十足的奸商

网友F:
网上找个可以做电池组的给你换,简单快捷

网友G:
楼主描述有点不清楚,现在是电池坏还是主板坏?电池电压怎么样?先判断下电池是不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描述有点不清楚,现在是电池坏还是主板坏?电池电压怎么样?先判断下电池是不是可以了! ...

好的,我修改一下,电池的保护板可能有问题,电芯我都已经全部换掉了,电芯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电芯有问题还是保护板啊!这整个电芯换得要不少马内,换几个要注意测一下内阻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个可以做电池组的给你换,简单快捷

坛里应该人手一个点焊机了我自己有电芯。省一点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都那样了,还修修凑合用,太会过日子了。  特意搜了下这个板子的原链接,sku标的这么清楚,发现了就狡 ...

是的,我还特意问了是不是全新的,对方说全新的,因为标的很清楚小米原装保护板,我就没问是不是原装的。。。可能真的是我的错另外电芯已经换掉了,因为是一样颜色的外皮,所以看起来像没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