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刷openwrt固件

楼主(2024-08-29):
一直在用k2p padavan固件稳定的很,信号也很好。这些天没事看他们经常讨论openwrt,也试着刷了几个版本,

发现和padavan真的不能比,除了扩展性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能打的优点。信号也不行,网速也上不去。是我

使用方式不对吗?下次买路由器可能需要先查查padavan是否支持再下单。哈哈哈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人家要的就是"扩展性强"???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更换个wifi6,WiFi7的才是正道

网友:
openwrt可以刷插件,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简单方便,可扩展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人家要的就是"扩展性强"???

扩展性强 但是真的信号不行,装的插件多了也不稳定.

网友B:
现在已经是uboot和openwrt的时代了。padavan和breed已经不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是uboot和openwrt的时代了。padavan和breed已经不流行了

padavan实在太好用了

网友:
这问题还要问吗?,插件功能多啊.......

网友:
openwrt 可玩性太高了,其他比不上

网友:
可能需要的是**上网

网友:
openwrt也不一定信号就不强

网友:
padavan好像完全不支持插件,支持的硬件也少,也没有x86版本

网友:
openwrt毕竟是个开放的系统啊,可玩性高不知道哪里去了,至于信号不好什么的,主要是驱动不同,op也可以用不同的驱动实现的

网友:
两个k2 都是刷的padavan 同一个固件中继同一个无线信号,,分别 挂两个摄像头  一个在大门上  一个在西屋上面,大门上的断电上电会连不上,西屋上的正常,取下大门的k2直连电脑,获取不到ip,手机搜不到信号,必须重置 才能恢复,以为k2固件问题,又从黄鱼进了一个 K2那天刷好固件回家接上,  我家娃娃把家里总电源给断了,马上送电,从电脑看大门上丢了两个摄像头又出现了上一个k2的问题了,恩山看到一个类似情况 ,也没弄明白怎么弄的, 会跟配置有关系吗

网友:
padavan还是稳定,简单,op功能多,支持新芯片

网友:
除了要扩展性,稳定性,乐趣,还要的是折腾,试验,不然那来那么多玩的

网友:
padavan稳定性好

网友:
openwrt的无线网络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
最近k2p换成京东的后羿了发现老毛子还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