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固佰特剪刀剥线钳,质量颜值都不错

楼主(2024-08-29):
固佰特剪刀剥线钳,质量颜值都不错

网友A:
多少钱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把

两把才几十块

网友:
这钳子看着还不错,剥线好用

网友:
还行吧,一般剥线简单用用也可以,要是专业点的还是得是那种有鸟头样的才行。

网友B:
只适合抚摸,不适合干活,手柄胶套用不了几下就破.

网友:
具体告诉一下多少钱、、、、、、

网友:
这个剥线钳我有,实际使用 不好用

网友C:
剪刀 我有 整体锻造 很厚实 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适合抚摸,不适合干活,手柄胶套用不了几下就破.

你确定这么牢固的套皮用几下就破了?

网友:
大品牌值得信赖

网友:
好工具,颜值很高

网友:
实际使用怎样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剪刀 我有 整体锻造 很厚实 质量很好

剪刀看起来有感觉,防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刀看起来有感觉,防锈吗?

不知道 我都是抹了机油在表面 没有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么牢固的套皮用几下就破了?

我一把和你一样的尖嘴钳,用不到半个月,就烂了,套还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