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更换标致508仪表盘 里程调校修改问题

楼主(2024-08-29):
自己原车的仪表盘想换高配的,买了一个二手的2012高配仪表盘,但是里程比我的大太多。担心会覆盖我的里程。

现在想用工具读取仪表盘eeprom(st  95080w)的数据,找到里程十六进制数据,进行修改。有知道该里程算法的大侠吗?

这个是中间小屏幕

网友:
找个卖二手车的地方,给点钱,应该就能搞定

网友:
有修改里程的工具的,拆芯片下来后上软件一度再改就可以了。

网友:
那些算法是有些人吃饭的技术。

网友A:
阳笨的方法,先跑一段距离,记录下里程数值,拆下读取芯片数据,然后再跑几公里,记录数据,再读出来比对数据就知道是哪些位,啥格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笨的方法,先跑一段距离,记录下里程数值,拆下读取芯片数据,然后再跑几公里,记录数据,再读出来比对数 ...

把所有rom都dump出来保存,然后开二进制软件对比,再跑再对比,一直分析出来为止

网友:
花点钱找二手车的就能改了,没有改不了的,

网友B:
法系车不清楚,大众的里程数是需要在仪表里调整的,而且更换仪表以后需要匹配防盗。

网友:
修车哪 50块钱的事,20分钟都OK了。

网友:
公里数据不一定存在外部flash,也可能保存在那个cpu里面,并且仪表很多都带防盗数据,你单纯换表不改防盗你的原车钥匙就没法用了,车子没法开

网友:
去汽配城找专门干这活的人,比较稳当,别自己乱改,法系的数据比较麻烦,早期日系的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笨的方法,先跑一段距离,记录下里程数值,拆下读取芯片数据,然后再跑几公里,记录数据,再读出来比对数 ...

这个方法不错

已经摸清楚了。就几十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系车不清楚,大众的里程数是需要在仪表里调整的,而且更换仪表以后需要匹配防盗。 ...

法系的不一样,仪表盘没有防盗,里程在BSI和仪表两个地方,哪个大就显示哪个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

网友:
又不要准确。能读哪个数变化,改小就行

楼主:
大家也别觉得神秘,其实就是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网友:
没有车贩子搞不定的事情

网友C:
厉害都读到二进制编码了,需要把芯片焊下来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都读到二进制编码了,需要把芯片焊下来读的么

没买夹子,拆下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