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主控关于量产开卡RDT过了量产出来读取会掉盘

楼主(2024-08-29):
闪迪原标BICS4原标片,螃蟹5732DLQ
RDT过,MP量产出来写入没问题
一旦读取就卡死,然后掉盘
原因不明,有老哥指点一下原因吗

网友:
螃蟹主控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A:
不知道,螃蟹主控也不好玩,顺便打赏大佬一点家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螃蟹主控也不好玩,顺便打赏大佬一点家园了

谢谢大佬!已经放弃了,感觉是颗粒的问题留着当料板了
RDT能过4轮量产不出来的也是少见

网友:
固件不行,等大佬分享新版本吧

网友:
螃蟹那么拉胯的吗?

网友(2024-11-05):
RTS5733+d3v4见过这种问题,需要开两遍,第一遍随便开,不认盘以后重新短接开第二遍,用还原原厂坏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