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常见的灯具接线端子

楼主(2024-08-29):
好的灯具一般会附送接线端子,一种是按压式的安装比较方便,另一种是上螺丝的连接更加牢固。

网友:
感觉上螺丝的主要用于硬线,防脱

压接的力量小,LED灯细线用合适,多次更换也方便

还有一种压接力度更大,不容易脱线

网友A:
这种压接力度大,防脱,不过个头更大

网友B:
按压的方便,适合软线,如果压硬线,可能会松脱。
螺丝的牢固耐用,就是使用比较麻烦。
三楼的最好,但也最贵。

网友C:
还是线接线,上焊锡,热缩管,这样比较结实;论方便接线的话,还是用右边的那种接线端子。

网友:
3楼的接电话线估计夹不紧吧,都是有利有弊

网友:
都是用于照明的可以。

网友:
接线更加方便。

网友D:
我遇到过有螺丝的那种,但螺丝很小很细,用小号螺丝刀使不上力,大号的太粗,捅不进去,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后来只能剪了电线,拆掉旧接线端子,用按压的那种重新接。

网友:
左边的我用的较多

网友E:
左边的免工具,右边的需要小改锥。

网友:
个人感觉,上螺丝的相对耐用一些,不过不如按压的使用方便。

网友:
我一直用右边的螺丝压接端子座,虽然拆装麻烦一点,还要用到螺丝刀,但电气连接牢固是第一位的,要经历年数的考验

网友:
左图这种更方便

网友:
一般灯具电流不大,用按接式就可以了,电流大、功率大的还是采用螺丝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压接力度大,防脱,不过个头更大

这种我还没有用过,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螺丝的毕竟金属不容易老化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的方便,适合软线,如果压硬线,可能会松脱。
螺丝的牢固耐用,就是使用比较麻烦。
三楼的最好,但也最 ...

只要不让接线端子负重一般应该不会松脱,而且一般灯具预留的接线也是上了焊锡的跟硬线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线接线,上焊锡,热缩管,这样比较结实;论方便接线的话,还是用右边的那种接线端子。 ...

一般灯具功率不会很大我是没有见过有上焊锡的,线接线的倒是经常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有螺丝的那种,但螺丝很小很细,用小号螺丝刀使不上力,大号的太粗,捅不进去,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 ...

我有几根小号一字螺丝刀测电笔正好匹配,而且还能测量接线头有没有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的免工具,右边的需要小改锥。

我有几根小号一字螺丝刀测电笔正好匹配,而且还能测量接线头有没有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