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洗车枪拆一下

楼主(2024-08-29):
捡到路边一个玩意儿,

锈得很惨,用了钳子、扳子再加管钳子终于拆开了,零件很糟

清洁一下组装起来还能用不?

网友:
现在的水枪式的洗车机挺多,就是不耐用

网友:
喷头没锈,应该是真铜。

网友:
接上水管呲一下试试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全金属的。

网友A:
这……居然不是充电的洗车机

网友:
铜头?我买了一套,是铝的,镀的黄色,接头处也是铝

网友:
锂电的水枪也好用,接一个水管就行了。

网友:
这种构架 压力大点的机器都不会自动停机

网友:
洗车机枪头,水压小了能行吗?

网友:
真铜就赚了 不知道压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居然不是充电的洗车机

我也以为是锂电洗车枪,结果只是个洗车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