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型号DS-7608N-E1-V3海康威视网络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4-08-29):
型号,

正面

背面

拆开,里面没有多少粒电阻和电容。

2TB,专用硬盘。

谢谢欣赏。

网友A:
好省电的机器,12V  1.5A的电源就够用。

网友:
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相对不错,这款成色挺新的。

网友B:
12V/1.5A,连风扇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1.5A,连风扇都不用了。

风扇应该在右侧

网友:
卤煮的密码走漏风声了吧!

网友:
小白用不上呀

网友:
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相对不错

网友:
不错,大壳子,风扇不用了

网友:
咦,海康还有自己的贴牌硬盘?印象中,好点的录像机最多就是紫色的wd
感谢分享

楼主:
它是没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
啥时候中国有自己的机械硬盘品牌?完全自己造?

网友:
硬盘录像机比以前的磁带录像机简单太多了。

网友:
壳子挺大,只能接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省电的机器,12V  1.5A的电源就够用。

公司搬家发现录像机不能录像检测不到硬盘,买了新硬盘接上进入管理后台同样不识别,最后发现哪个缺心眼给接的5V 1A电源适配器外观还和海康差不多

网友:
这个硬盘不知道原产是哪个牌子

网友:
偌大个壳子,板子集成度真高,不错!

网友:
2T硬盘能记录一个礼拜的图像吧?!!!

网友:
接口真齐全

网友:
都是壳子大,小板+硬盘,不过海康的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