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精密电子秤LCD屏幕问题,还把斑马纸排线拆坏了

楼主(2024-08-29):
屏幕背光板老化,显示越来越糟糕,拆开一动,斑马纸也脱落了,完蛋了,脆弱的地方就是这里,其他电路很好

说实在的,没有把握能自己压斑马纸

楼主:
应该有20年了,当时感觉特别好,称药品,电子零件,很有用啊,电子产品,寿命很难有20年

网友:
这位置可以换个斑马胶条

网友:
买个新斑马线换上,就是不好焊接

网友:
显示屏也老化了,

楼主:
说实在的,没有把握能自己压斑马纸

网友A:
斑马线很好压接,主要是屏幕老化问题,先搞清楚是偏光膜问题,还真反光膜问题?

网友:
不想报废的话,买斑马纸。垫一片硅胶,压头100多度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线很好压接,主要是屏幕老化问题,先搞清楚是偏光膜问题,还真反光膜问题? ...

本坛都找不到什么成功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都找不到什么成功的帖子

网上有专门压接斑马纸的工具,我就用过一次,挺容易的,关键是你要先修好那个屏……

网友:
重新买一个的成本都比去搞斑马纸便宜

网友:
找专门压接斑马纸的工具

网友:
现在的电子称内部越来越简单了,我在单位现在用的电子称还挺重的,一只手拿着都费劲,显示是数码管的,不只是何年的了。

网友:
见过用漆包线导电胶502飞的

网友:
与其买专用工具压斑马纸,不如重新买个称了

网友:
斑马纸,计划性报废关键性配件!促进新消费必备!

网友B:
用斑马纸的液晶屏就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斑马纸的液晶屏就别拆了

是的,后悔了,已经发脆,一动就掉了

网友:
这可太简单了,斑马纸得仔细量好间距再买
拆修字迹不清晰的科导K75电子词典斑 马纸,小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

网友:
坐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