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KJ219钳表拆解简评

楼主(2024-08-29):
前些修自家空调,测电流看看压缩机是否工作,用FS9030C那个钳口太大,好不容易才插进去,就萌生了买个小钳口迷你的钳表,转了一圈就发现伊万CM2100B和胜利VC6019C,KJ219还可以,其余如UT210E,CM85C等拨盘布线太烂不可选,众仪的QS9貌似SD7501也不可选,CM2100奇葩的校准点,电阻档校准未知,也放弃了,只有KJ219了,多多用券169拿下。
今天到货,非常小巧,没玩过其他迷你钳表,感觉是真小,后面有与FS9030C的对比照片。
到手就拆,两颗七号电池3V,芯片是DTM0660L,存储是24C02,电阻档不支持分量校准,这个有点蛋疼,还好我这个分压电阻毕竟合适校准100K,其他档位都是100000,10欧是9.9欧这个有点遗憾,电压档对比AD584偏高2个字吧,只校准的10V。
NCV档好评隔10厘米就能检测到有电并发出红光警报,交流电压档测量市电也发红光警报。
电流档,交流家里开着空调和两个电冰箱等电流,两个钳表大差不差2.6A左右。
直流档KJ219表现优异和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一样,FS9030就差点,毕竟价格也不一样。
通断档,电阻档,电压档速度都很慢,换了10NF COG电容好多了。
电流档很准得益于钳头上下都有霍尔。
液晶屏显示效果比众仪好,哈哈。
优点直流电流档很准,直流电压反转无误差
缺点电阻档不支持分量校准,通断档响应速度慢
,表笔很烂硬塑料,测量电流屏幕显示电流A在屏幕的最外侧,稍微有光就看见一半A
惯例,拆完评测后换电容和抹油,贴膜。
我这次运气真好,一次通过,哈哈。

网友A:
改成锂电池

网友B:
巧了,今天刚收到的。总体感觉一般,慢的很,手感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锂电池

铁锂7号无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今天刚收到的。总体感觉一般,慢的很,手感也一般

嗯,手感确实不咋地,慢慢的塑料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7号无需改

这个表真不错啊这个价格
1.转盘居然没有压线
2.功能按键是这种,和锅仔片差不多的寿命,超长
3.出厂自带了压敏电阻,
这个价格真是超值,

网友C:
正常家用维修的测电流不会很大50 60A应该够用  关键是小电流 1A~2A 5A内 这个比UT210的还小吗  二极管档能测白发光管吗  大小值锁定频率挺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家用维修的测电流不会很大50 60A应该够用  关键是小电流 1A~2A 5A内 这个比UT210的还小吗  二极管档能 ...

这个有6A的交直流档位,与UT210E的2A档分辨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家用维修的测电流不会很大50 60A应该够用  关键是小电流 1A~2A 5A内 这个比UT210的还小吗  二极管档能 ...

没试过车发光二极管,钳表就测个电流,其他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6A的交直流档位,与UT210E的2A档分辨度相同。

电流分辨率1毫安

网友:
这个价格真是超值

网友:
KJ219了,多多用券169拿下

品牌是胜利吗?

网友:
KJ219钳表测试直流电流是用钳头测试吧?

网友:
这个表和优利德210E电路差不多。

网友:
169元的价格,不算太差了

网友:
2个关机档位的设计很好。

网友E:
外形、功能、内部布局都挺不错,速度慢就有点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形、功能、内部布局都挺不错,速度慢就有点接受不了。

换10纳法NPO效果明显,不过我没换1NF的,那样更快

网友:
谢谢分享,价格/做工比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