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502液晶屏显示错位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29):
原电路使用的LCD1602液晶屏,但是外壳安装不了标准版LCD1602,就取巧的使用COG1502液晶屏,显示是能显示,但是显示出来字符会莫名其妙的错位或者乱码,使用LCD1602液晶屏就没有这种情况。液晶屏是4位显示驱动。
开机,字符显示正常,过几十秒就这样,进入菜单正常,退出菜单后也正常,但是过几十秒又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模块靠近引脚的位置,在VDD上并电容10UF+0.1UF
DATA线加4.7~10K 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