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廉价的FOGO手电钻组装电池

楼主(2024-08-29):
前几年跟风买的FOGO 12V锂电钻终于罢工了,怀疑是电池组故障,电池组是山寨常用的B款

拆开电池包,里面是纸皮包装锂电

这个是充放电保护板,单MOS,没查参数

PDD上花14.xx元买了3套B款电池组套件

新买的电池组套件是2MOS的,同样没查参数

先用库存的TP牌子18650组装一组

点焊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忘了贴青稞纸,好在是串联方向对了

另一头贴了青稞纸

套上定位圈

两端粘好防撞泡沫

焊上充放电保护板

先充电试试

没问题了,装外壳

*************************************************************

另一组用PDD砸金蛋末班车淘来的东磁26V 5C锂电

一如既往的忘记贴青稞纸
顺便让功臣电焊机露脸

焊上充放电保护板,才发现MOS的型号不一样

好了,原装、组装两组电池完工,可以好好的玩耍充电钻了

这次组装比较仓促,锂电没有筛选,翻出什么就用什么了,后面拍了几个亿纬25P工具锂电,有时间再装配起来

网友A:
负极可以不用贴青稞纸,正极一定要贴上,不然容易短路。

网友:
和我的手电钻一个牌子我的用了3年了,一共两个手钻,其中一个电池也坏了。

网友B:
有点焊机,组装电池包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可以不用贴青稞纸,正极一定要贴上,不然容易短路。

感谢提醒我把正极的镍带撕下来,补上青稞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焊机,组装电池包还是挺方便的,

电池点焊机的成本有点高
电焊机一百多,大约能焊一千多个焊点,每个焊点一毛钱,焊接一组电池也要几元钱了

网友C:
现在12V平台,有C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2V平台,有C口的了。

12V C口的价格有点高呀

网友D:
有两把12V的电钻,电池也不行了,有空看看能不能换换,就是没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两把12V的电钻,电池也不行了,有空看看能不能换换,就是没点焊机。

没点焊机用烙铁也可以,就是不美观,不好看,容易凸……

网友:
拼多多的壳子略有点粗糙,好在便宜。富格电钻同款,一直闲置,都不知道电池现在是啥情况了

网友:
不用撕开镍带,撕开绝缘纸塞进去就行啊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好,到底要不要买一个呢?又担心吃灰
两个手电钻,十多节二手电池

网友:
留个记号,有个一样的电钻,一年用不上10次

网友:
前边那组极爪位置好像有点偏,后边这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我把正极的镍带撕下来,补上青稞纸

不贴其实也没事,正极里面有一个塑料垫圈的

网友:
点焊机终于又发挥了一把。

网友:
负极可以不用贴青稞纸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