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E E8820拆刷机过程

楼主(2024-08-29):
近两年来集客AP固件特别热门,我也刷了好多集客AP,使用起来也的确不错。但原来都是刷的MTk芯片,现在的MTK7981更火,搞得二手路由都大涨了,大多不划算。也有不少机型很容易变砖,没专业工具再加上焊功不好的就不要动手了哈。看到黄鱼上E8820好便宜,内置天线就拍来两台测试刷集客。开拆很方便,就底部一个螺钉很好打开,内部做工还真不错哈。

楼主:
第二步就是开始刷机了。
1、按教程都说E8820V1需要改为16M闪存,然后刷breed。由于手上没有16脚的测试座,就老实按教程换了8脚的16MB冷艳。
2、breed:先按教程刷breed-qca9563-rosinson-wr818。刷完以后复位正常,好像就5G灯和电源灯不亮,不影响正常使用。有说刷breed-qca956x-uart_rx18_tx22-reset2.bin也可以,专门把第二台E8820刷的这个BREED,开始可以用,比WR818的BREED多点亮了WIFI+灯。但重启后不行了,一是有线无法获取IP,无线信号一直没有。只好在BREED中仍然刷为breed-qca9563-rosinson-wr818.bin。MAC地址可以直接在breed内修改,一共三条地址,第一条直接改的本机地址,第二条+1,第三条+2.改完以后重启到集客系统后一定要在集客系统里恢复初始化,不然2个wifi地址不会变过来的。
3、art部分按网上教程提供的现在软件,自己没能力提取哈。
4、刷集客ap,刷的JIKEAP_AP9558_QCA955X_1000M_QCA9880_FREE_7.5_2023122800.bin。在breed里刷,然后设备重启后能进入系统,在ac中看到是已注册版的9880设备,接入点列表和用户列表数据也都正常。(注意:如果直接在BREED中刷最新的20240810版本会显示未注册,先刷JIKEAP_AP9558_QCA955X_1000M_QCA9880_FREE_7.5_2023122800.bin固件再升级就会显示已注册。当2.4G设置为40M,5G设置为80M时,2.4G无线显示450M,5G显示866M。)
提供下有关固件方便刷机,最新版集客固件直接去官网下载即可,但老版本官网已经不提供了。

网友:
都带外置功放,不错啊...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用原机固件也挺好的,可以接U盘或者移动硬盘做共享。

网友:
折腾有力,有理

楼主:
压缩多了所致哈,原图片太大。

网友:
不错不错
俺之前陆陆续续搞的三个8546v的光猫,最长的一个用了快十年了吧,然后前一段发现竟然能卖九十多一个,三个卖了280包邮,俺记得好像都是80左右包邮买的,到手改华为界面,换了个B610-4e,花了五六十包邮……
然后当时跟风买的竟斗云R619ac,玩儿了一段发现没有闭源固件wifi像是一坨翔一样,之后扔那吃灰。前几天发现有大神可以刷m什么的固件,两台185包邮卖掉了。
用了一段改1G内存刷lean闭源的zn m2 和改512+256的TY6201a刷了P大固件,玩儿腻了,昨天买了俩WF7201,准备改512+256上梅林耍耍。
反正俺无线设备最高也就1201,屋子也小,太高的wifi对俺没啥吸引力。

网友:
都带外置功放,不错啊...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折腾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中兴能刷的没几个啊

网友:
不带一个散热片,看来发热不大

网友A:
E8820 路由器 cpu 是762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820 路由器 cpu 是7621呀

你从哪儿看到是7621呀?
芯片上斗大的Q标

网友:
好老的方案了。。。

网友:
极客的ap固件好在哪  用过的说说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太专业了
学习了

网友:
太专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