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如何配显卡?以上配置图

楼主(2024-08-29):
有一台小机箱台式机,本身集成显卡,看视频费劲,1080P的都卡。
想买个独显,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和电脑匹配,有相应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
难道你不应该让大家知道一点实际的信息么???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用集显卡?

CUP和内存不大吧?

网友:
随便买一个4090D就可以了,

网友:
你至少把电脑配置和机箱图片发上来,还有干什么用,以及想花多少钱,

如果配置太老,就要整机都换,只买个显卡,可能根本用不了,

小机箱,是装不了大显卡,大显卡长三十到四十厘米,而且有些主板都装不进去,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想找一款软件。稍后,会把配置放上去。谢谢

网友:
下载一款 Integrated_Graphics_2_Discrete_graphics.exe的软件,双击,默认安装。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小机箱,一般都是半高的刀卡,低功耗的刀卡好多性能都还不错,看你预算,不说价格,也不说你电脑配置怎么推荐,不管新卡老卡都有半高的!

网友:
什么古董看1080电源都卡?内存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想找一款软件。稍后,会把配置放上去。谢谢

台式机的集显,如果卡估计最多4代或者3代以内了,5,6代都不太可能卡。
另外,1080P是流媒体还是本地文件?硬解还是软解?
想要一款软件可以流畅播放,那就是软解了?

网友:
如果是mini机箱的话,还可能要半高显卡

网友:
买最新的 最贵的

网友:
卡,不一定只是集显的问题,我决定U的关系更大些吧!

网友:
最新的4K显卡

网友:
1080P看着卡,一般来说只要CPU不是太古董,怀疑你的内存太小,增大一下内存完全可以流畅的看,亲身体会。我这台电脑是i5-6500 的cpu,看1080当然不在话下,但是看更高清的那些一部电影60-70G的有些卡,我将4G的内存增加到8G后就可以顺利的观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想找一款软件。稍后,会把配置放上去。谢谢

软件可以用PotPlayer。只看1080P的话,如果集显压不住的话,那么CPU应该比较老了(酷睿4代之前?),如果不换主机只加显卡的话,闲鱼买块入门级显卡就足够了。

网友:
我用W2100 2G 鱼上50-60包邮

网友:
看看能支持什么类型的CPU,升级下CPU,效果更佳。

网友:
显考虑升级一下内存吧。

网友:
4690 这个处理器应该是可以软解1080P的视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