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小弟求帮,来个大佬指点指点吧,中兴4875f1

楼主(2024-08-30):
电源是中兴4875f1,原厂是48v输出63a,利用改动变压器,mos,变压器,取样电阻和高压保护电阻来做可调,但是现在电源启动亮黄灯,电压从120v到30v,再从30v到120v,现在查不出来短路地方,没有短路,但是电源输出不对,只查到图三中往五角芯片电阻不对,和好板相比,低了1k欧左右,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步,应该查怎么查,或者怎么维修

网友(2024-10-16):
应该没有短接金手指

网友(2024-12-13):
用的套件改装的还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复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