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方法好,小奶锅柄固定的方法

楼主(2024-08-30):
小奶锅固定销松了,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前面有个贴子求教,有坛友说的方法不错,有几个方法,其中用不锈钢自锁螺母,这个省事,买了几个,固定的比较牢。

有个有点长了,固定后切了一段。

网友:
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A:
不锈钢防脱螺母里面是塑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防脱螺母里面是塑料么?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防脱螺母里面是塑料么?

这种是不锈钢卡垫

网友:
不锈钢卡垫,比塑料卡的更紧

楼主:
不是,没有塑料,用的就是没有塑料的

网友B:
我家也有个小铁锅,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铆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塑料,用的就是没有塑料的

那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个小铁锅,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铆钉

只要是这样的铆钉的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C:
我家不管大锅小锅其他什么,只要是铆钉固定的坏了,统统换不锈钢螺丝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不管大锅小锅其他什么,只要是铆钉固定的坏了,统统换不锈钢螺丝螺母。 ...

这个方法刚学到,一直不知道怎么能固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是这样的铆钉的都可以这样改

改没问题,但是这样弄会烫手,我一个小炒锅也是用的螺丝,用的外六的,外面比您这个还要短,还是会不小心碰到那个突出的螺丝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没问题,但是这样弄会烫手,我一个小炒锅也是用的螺丝,用的外六的,外面比您这个还要短,还是会不小心 ...

那就把突出的全部切掉

网友D:
这种自锁螺母的塑料圈受热就坏掉了,不如螺母+弹簧垫靠谱。

网友:
一直不知道怎么能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自锁螺母的塑料圈受热就坏掉了,不如螺母+弹簧垫靠谱。

没有塑料的,是外圈的钢片自锁

网友E:
楼主买的这种螺丝,锅里面那边是什么口?纯圆头,还是内六角,还是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的这种螺丝,锅里面那边是什么口?纯圆头,还是内六角,还是十字? ...

这个是原来其它拆的圆头十字,如果买的话买那都圆头平的不会有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