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8.0AH DIY电池和原装电池简单对比

楼主(2024-08-30):
不久前在康康店里买了些村田拆机vx40,装了两个21700 8.0AH的大有电池
vx40

内阻都在4毫欧左右

咸鱼上有21700套件

装好

没点焊机用烙铁焊的,先给电池挂锡

不用自带的镍带,弄些铜的

内阻

P多多上买1.5AH的电池用来拆控制板,券后50块,比咸鱼都便宜

三星15M

拆下控制板

指示灯线要换

装上控制板

装上外壳

对比下

充满电

用1328测下

真有3w转,5.2的只能到28000

再用5289测下

4200转且很稳定,刚充好的5.2勉强能看见一下4200,马上就掉下去了

还有电池,又弄了一个

前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多多上来了个500-100的券,不是全场的,但能用在大有电池,于是485买了个大有原装8.0电池

半电出厂

外壳形态不一样了

看这,输出可靠性上我那个DIY货和这个没法比啊

厚度1mm+ ,铜镀镍

正负极

全包,看不见电池型号

但从缝隙中看到的包皮颜色,电芯应该是村田(索尼)vtc6A,和卖家所说的一致

电池组内阻,这点不如vx40

再从输出端测内阻

再测下熔断器电阻

也就是说,从电池组到输出端的负面引入电阻不到0.7毫欧

再拆开组装的21700测下电池组到输出端的电阻

15.65-10.34=5.31,是原装的7倍+,接近8倍,而接口触点原装的又多了两个,接触电阻也小了

从以上对比看出,除了电芯本身的放电能力,其他方面和原装的相比都大差一截,并且因为输出端口连接件电阻大,vx40的60A放电能力并不能发挥出来,比如大有6301这种输出1600W的锂电锯,这个DIY的电池很可能出问题

对比下价格,电池160(康康的电池贵些,不过电池是分容匹配好的),套件65,控制板50,也接近300块了, 原装485,从可靠性,外壳强度,外观等方面综合来看,这根本不如买原装的,就算没有-100的券,用-50的券(这个常有),535的价格我觉得也还是原装的划算,总之,除非喜欢折腾,价格上是不合算的

网友:
电池已经半残废了!

网友:
刚想说这电芯不错。看了价格,就觉得是应该的。

网友A:
感谢分享,我手头两块5Ah电池高强度用了三年多,本也想买电池+套件升级8Ah,这么看原装的的不管安全性可靠性还是强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手头两块5Ah电池高强度用了三年多,本也想买电池+套件升级8Ah,这么看原装的的不管安全性可靠 ...

嗯,8.0的目前还是买原装的好,以后有原装控制板了再自己弄

网友B:
烙铁焊白瞎了这些电池。里面的隔膜都会变形的。如果后期出现电芯自放漏电,也是正常的。
如果组电池,点焊机是不可少的。

网友:
这活用电烙铁瞬间秒变技术活,家伙什功率一定要大,时间一定要短!在这里时间短不丢人

网友:
这么焊肯定用不了多久啊,不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烙铁焊白瞎了这些电池。里面的隔膜都会变形的。如果后期出现电芯自放漏电,也是正常的。
如果组电池 ...

焊侧面的钢壳咋样?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侧面的钢壳咋样?

焊接发热对电池有影响,要求不高才使用,焊侧面一样的不理想,
空间足够能焊侧面,用铜带包着钢壳,高温胶带绑死,比焊接还好用,小电流甚至把保护膜割个口子,镍带插进去10mm就完全足够。

网友:
虽然手工不错,但还是建议用点焊机,我买了一台歌凌德801D挺好用的,也有电池版的焊接效果不如801,焊点容易发黑且不支持焊接铜带,说到底还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发热对电池有影响,要求不高才使用,焊侧面一样的不理想,
空间足够能焊侧面,用铜带包着钢壳,高温 ...

还有这么骚的操作???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不错不错,做工细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接发热对电池有影响,要求不高才使用,焊侧面一样的不理想,
空间足够能焊侧面,用铜带包着钢壳,高温 ...

高功率电池不能用测面的,不要误导人,原因是电池内部负极引出线就在负极头中间位置。测面电池引电出来那壳体全变成电阻了,会增加热量。

网友:
原装的做工非常漂亮

网友:
烙铁功率多大?我60瓦白菜焊18650很吃力

网友:
手工不错啊
这个烙铁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功率电池不能用测面的,不要误导人,原因是电池内部负极引出线就在负极头中间位置。测面电池引电出来那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有测试数据吗? 我只是本能的算接触面积,底部4个焊点能抗住大电流,没理由放侧边这么大接触面积就不行了,距离和线径,哪个更大,发热怎么计算,我也不知道具体算法,

网友:
还是成品简单省事,玩玩组装安全第一

网友:
原装的做工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