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75主板和B85主板有什么不同?都能上I5-12400F等CPU吗?

楼主(2024-08-30):
我是用B75主板的,想升级。记得B75主板和B85主板,一个是1151针的,一个是1150针的。它们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都能上 I5-12400F CPU?

网友:
上不了12400f吧,插槽类型:LGA 1700 CPU系列

网友:
B75是1155针,B85是1150针,都不支持I5-12400F。
针脚不同,这区别还不够明显?两边的CPU不通用!
想要知道自己的主板支持哪些CPU,建议去厂家的官网找CPU支持列表。
你原来是B75的,可以买I5-3570、I7-3770或者E3 V2。
你有独显吗?E3很多都没有核显,要仔细看介绍。

我搜索发现楼主原来就是E3 1230 V2,所以没必要升级了,想要用I5-12400F,全部重新买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400-1-1.html

网友:
B75不是1155的吗,1151是6代-9代的平台

网友:
不能上的,插槽类型不一样

网友:
4代5代主板上12代u跨度有点大

网友A:
把2代1155针剪掉4针就是1151 6789代了,再多剪1针就是1150 4代了,没毛病

网友:
这问题有点小白了。b75最多只能上2代3代i7,b85最多只能上4代5代i7,至于e3更复杂就不说了

网友:
针数都不一样 肯定不能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2代1155针剪掉4针就是1151 6789代了,再多剪1针就是1150 4代了,没毛病

你这个方法确实好,简单方便。

网友:
现在这套硬件的价值不会超过100块了吧,还升什么呢?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资本家不答应换cpu不换主板怎么赚钱

网友:
跨度有点大了

网友:
这个差距应该太大了,要是能用的话,也不符合intel的一贯策略。

网友:
直接买一个1240v2,没核显的,想核显买1245v2。

网友:
最好上厂家查CPU列表!!!

网友:
都差了好多代,不过b75和b85都开始支持原生usb3.0了,这个功能对老主机很实用

网友:
针脚不一样,上不了的

网友:
12400f 是1700针的,换主板吧

网友:
B75对应Intel酷睿三代CPU,B85对应四代,二者就不通用。12400F是十二代,差了十万八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