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忙看看,感谢。大麦盒子DM4036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4-08-30):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我的大麦盒子DM4036之前一直自动重启进不去系统,我刷机之后现在是一直卡在开机画面,也进不去系统,这是咋回事呀?求大佬们指点,感谢。

网友:
我的也是不断升级,以前破解过,不过从上个月开始自己不断升级更新,NND,怀疑是它们老技术人员出来搞事情,类似于斐讯一样。

网友A:
更换固件重新刷机

网友B:
刷错包了,在找在刷

网友:
一般的人搞不定!

网友C:
刷错包了吧,更换固件重新刷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错包了,在找在刷

我都刷了三四个固件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固件重新刷机

我都换固件刷好几次了,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错包了吧,更换固件重新刷机试试。

换好几个固件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错包了,在找在刷

有没有好用的固件?分享一个能用的,我自己找的三四个刷完都不行

网友:
刷成功一个包 结果开机一直 4个圈在转圈

网友:
找到我的问题是 因为我是比较新的版本 使用的是金士顿内存的 这个包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