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雅迪锂电池充电和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4-08-30):
一个雅迪的48v锂电池,
1、先插充电器,再插电池无法充电,充电器输出电压一直在跳动;
2、先插电池,再插充电器就可以正常充电。

3、正常充电时,电池有输出,拔掉充电器,电池无输出。
插在车上也是相同状况(换充电器试过,故障一样)
电池已经拆开,还请各位大佬大神帮忙看看有何破解之法。

充电口为三线卡侬头,同口充电,贴二维码标签的那条是信号线

信号线由箭头处接入,经过旁边的0欧姆电阻进入电路
(电路板背面没拆看不到)

先谢谢了

网友A:
关键信息通讯线号码管写的什么没拍啊    有些bms带通讯协议有些可以直接短接激活

网友B:
正常就应该是这种操作方式:

2、先插电池,再插充电器就可以正常充电。(即充电器的输出端先插入电池,再插入220V市电这端)

网友:
看起来像是协议没有握手成功,所以不输出也不输入一样,坐等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信息通讯线号码管写的什么没拍啊    有些bms带通讯协议有些可以直接短接激活   ...

还要拍些什么请明示,我去补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就应该是这种操作方式:

2、先插电池,再插充电器就可以正常充电。(即充电器的输出端先插入电池,再 ...

以前先插电源,再插电池能正常充电

楼主:
也不清楚它的充电检测原理是什么,求科普

楼主:
求一线通的电路原理图学习一下

网友:
电池锁住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专门的充电座,放在车上可以冲的,拿下来就充不了,要放到专门的充电柜里面充,拔下来也没有输出,要有协议才能输出,我有个青桔的电池,没有协议,不能充放电,各个电池容量一致性非常好,改了铁塔保护板使用自如

网友D:
雅迪的电池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正常的,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是电池内部的图片,电池外面还有外壳。雅迪的电池是有一根信号线与正极并联,电池就有输出(不插电车上的插头,电池有十五伏左右的脉动电压,充电器也一样),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车上的插头(雅迪好像是2+4),看四根细线哪一根和正极并联的(好像是正极右上角第一根),看那一根是和电池内部哪一根信号线相通,把那一样并到正极上电池就有正常输出了,你说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红线不是标了ON吗?把红线和正极并一起电池就有正常的输出电压了,充电器检测到电压就开始充电了

网友E:
这个是雅迪的哪种电池? 南都的铁锂吗?

楼主:
拆开放电至单电芯3.8V,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专门的充电座,放在车上可以冲的,拿下来就充不了,要放到专门的充电柜里面充,拔下来也没有输 ...

这点也是一致性非常好,实在不行就只有并接个保护板使用了,不知道车子认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雅迪的电池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正常的,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是电池内部的图片,电池外面还有外壳。雅迪 ...

谢谢,并接了数据线和正极,还是一样的故障。怀疑是一线通线路上的某个元件出了问题,不懂原理只是瞎猜。电池接车上也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线不是标了ON吗?把红线和正极并一起电池就有正常的输出电压了,充电器检测到电压就开始充电了 ...

并了,还是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雅迪的哪种电池? 南都的铁锂吗?

新能安产的电池,三元软包,型号PA4824-A2

楼主(2024-11-01):
等高手,自己也没闲着,跑了一下电路,感觉是先接电池,充电器上电时候给电池了一个电压,让电池输出,看不到板子背面,不知道是否有元件,不好下手了。

楼主:
等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