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学习机可以这样玩 - 带频谱显示的SDR接收机

楼主(2024-08-30):
有些过时的东东,其实把它用来做其他的事确实很不错东东!
学习机可以这样玩——带频谱显示的SDR接收机

网友A:
那个U盘样的东西是神马?

网友:
就是没看懂

网友B:
软件发一下,这是什么学习机呢。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盘样的东西是神马?

应该是UBS收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盘样的东西是神马?

像U盘的那个东东,是一种过时的接收头(DVB数字电视接收机,俗称“电视棒”),现在把它插在一台过时不用的安卓系统的学习机上就变成了一台“宽频段(25MHz~1890MHz)或全频段(100KHz~1890MHz)、全模式(调频、调幅、单边带)的接收机/收音机和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发一下,这是什么学习机呢。

仅有软件没有用,必须要有那个像U盘的接收头,不过这个接收头的价格很便宜只要几十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U盘的那个东东,是一种过时的接收头(DVB数字电视接收机,俗称“电视棒”),现在把它插在一台过时不用的 ...

没有学习机,手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学习机,手机可以吗?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呢》?

花几十块钱在某宝或某鱼买一个叫“RTL-SDR”的接收头插在
你手上有的智能设备上,如:安卓的手机、平板、支付终
端、机顶盒、电视机、行车记录仪...等等;当然也可以插在
Windows系统的电脑、笔记本、平板、终端....上。
插在安卓系统的设备上就安装安卓版的软件,插在Windows
的电脑上就安装Windows的软件。

网友D:
简单平板+RTL SDR   linux下 装一个频谱显示的软件就能实现。不过这种SDR的功能比较弱也就听听收音机和电视台发射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U盘的那个东东,是一种过时的接收头(DVB数字电视接收机,俗称“电视棒”),现在把它插在一台过时不用的 ...

电视棒?曾经接收很多电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平板+RTL SDR   linux下 装一个频谱显示的软件就能实现。不过这种SDR的功能比较弱也就听听收音机和电视 ...

它的功能会让你惊叹!
你说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应用,而且它可以用于各种平台,不仅仅
是Linux,安卓、Windows、MAC系统都可以!
比如:
1、瞬间侦测出对讲机的哑音(模拟哑音和数字哑音);
2、当宽频带的无线扫频仪用;
3、当宽带频谱仪用;
4、收听所有模拟对讲机的声音;
5、收听绝大部分数字对讲机(DMR、dPMR、NXDN、Tetra、D-Star....)的声音;
6、收听DRM数字广播;
7、除收听长、中、短波的广播电台外,还能收听航空电台、业余电台、业务
    电台、渔用电台等等,而且是全模式通吃(调频、调幅、单边带、CW);
8、接收解调气象传真FAX、卫星云图、业余电台和空间站的SSTV慢扫描电视...等等;
9、实时接收显示民航飞机的飞行轨迹ADS-B;
10、接上强指向性天线当测向机用;
11、破解无线遥控器;
12、录制重放门警无线信号;
13、远程无线窃听;
14、专业领域的应用太多太多,无法一一例举,如:射电天文
.......

网友:
新用法啊,不错

网友E:
安卓的才行

网友:
这样玩还比较新鲜感

网友F:
看着觉得不错,然并卵啊,毕竟网络电台比它质量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觉得不错,然并卵啊,毕竟网络电台比它质量好多了

网络电台能收些啥?它能做下面的事吗?
1、收听你本地的广播电台;
2、收听对讲机、收听业余电台;
3、收听航空频段;
4、收听卡拉OK的无线话筒;
5、当频谱仪使用;
6、扫描周围的无线电信号和查干扰信号;
7、准确显示无线发射设备的频率;
8、检测收音机本振正不正常和频率准确不准确;
…...
功能太多太多,如果把接收头插在Windows系统的平板上,它的功能更强大,强度到你无法想象!

你网络电台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卓的才行

不仅仅安卓!Windows、Linux、苹果的OS都有应用软件。而且Windows、Linux系统的应用软件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