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JOY7106手持校准仪居然是ADR1399基准

楼主(2024-08-30):
1.LM399 ADR1399,这个机器简单看了一下视频,校准5位半是没问题的,四节4.2V锂电池供电

     高端拆解的视频看到的

2.这货要是有山寨的卖700块钱左右还是非常超值的,原厂家估计好几K

3.当然这货是比市面上那些大厂出品的信号发生器强多了,

网友A:
joy 出了新型号? 以前的是白色外壳

网友B:
估计实际售价后面得加个0,硬件都不止700能搞定,一颗20bit的ADC芯片都大几百了,3ppm的电阻一个都要大几十上百块,加上研发成本,销量多还能便宜点,关键是也卖不了多少,7000也是合理的价格,虽然我买不起

网友:
第一次见,如此精致

网友:
用来校6位半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oy 出了新型号? 以前的是白色外壳

新出的电压源

网友:
别琢磨了,仅针对有八位半的基准发烧友出售!不是谁都能买,做这个跟麻烦的,成品和半成品都限量。只卖给圈内的人,外面人买了这事那事问个不听停,人家没那功夫解答,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实际售价后面得加个0,硬件都不止700能搞定,一颗20bit的ADC芯片都大几百了,3ppm的电阻一个都要大几十 ...

正价应该在3K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长期稳定性能如何。

网友:
高端充电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实际售价后面得加个0,硬件都不止700能搞定,一颗20bit的ADC芯片都大几百了,3ppm的电阻一个都要大几十 ...

我就随口真么一说,哈哈,这玩意如果用lm399,只有输出功能,搭配6位半校准5位半,4位半还是挺好的,价格在1k以内,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温飘比较大,每次使用搭配万用表才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网友:
居然是ADR1399基准

网友:
图片视频中的博主高端表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实际售价后面得加个0,硬件都不止700能搞定,一颗20bit的ADC芯片都大几百了,3ppm的电阻一个都要大几十 ...

突然想起来了,按照您的技术水平弄一个这玩意还不是跟玩一样啊,对你来说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按照您的技术水平弄一个这玩意还不是跟玩一样啊,对你来说不是太简单了, ...

我要有那个水平还什么逛什么论坛,你说是不?

网友:
除了早期的1399,其他的也不是啥好货色

网友C:
JOY7106自校准电压源测试版,无外壳1300,外壳200,电池40。
JOY7106是7307的简化版,价格只有后者约五分之一。

JOY7106为自闭环可调电压源,附带电压表功能,电压源输出分辨率为7.5位,电压表测量分量率为7.5位,有效精度6.5位。电压源输出调节范围为0-±12v,最大输出电流10mA,带短路保护功能。充电接口为Type-C,支持45w快充输入及输出,和信号输出端电气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OY7106自校准电压源测试版,无外壳1300,外壳200,电池40。
JOY7106是7307的简化版,价格只有后者约五分之 ...

看来是个 DM6500 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 DM6500 的钱了

JOY7106放出的这批测试版用的是LT1399,都是筛选过的,应该能达到0.3ppm/℃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