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电机怎么拆

楼主(2024-08-30):
小抽水机上的,通电不转了,从散热孔里看碳刷也没怎么磨损。用剪刀翘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才发现外壳上的小铁片压住上盖然后又向下弯扣到上盖里的,撬是撬不开了,这怎么才能打开

网友:
撬不开就用力气用利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撬不开也得撬,小改锥磨窄一点比较好用

网友:
可能是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这必须是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死马当做活马医,使劲撬吧,撬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
大力从缝隙翘

网友:
找个钉子磨尖一点撬

网友:
适当的平囗

网友:
就是这么拆,这个位置,用力

网友:
一字螺丝刀伺候

网友:
小一字螺丝刀硬撬。

网友:
使劲撬,别扎手了,不过看里面只能拆磁铁,没什么用,好多年没拆了

网友:
人艰不拆了

楼主:
用小平口都把小卡子撬花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戏

网友:
用小锉刀将小铁片挫掉不就行了?

网友:
除了撬开,没别的办法!!

网友:
找大力,让它去把奇迹叫来

网友:
必须翘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