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87V MAX全档位底数问题,后盖螺丝不一致

楼主(2024-08-30):
淘宝3200购入全新87V MAX,外包装看着不是特别新,有些正常的磨损,不至于破旧。看了眼被盖傻眼了,很明显的几颗螺丝被拧花了,估计是装电池导致的,之前买的福禄克优利德表也有这种情况,但不至于花的这么明显(照片拍的不是特别明显),螺丝拆下来有很大的粉尘,就算被拧过多次也不至于这么大粉尘吧?最离谱的是有个梅花螺丝居然被换成十字螺丝了,这也太不正常了。店家说厂家发来就没动过,保证全新为拆机,不喜欢可以退货。感觉MAX太大了,虽然三防但基本用不到,老铁们给个建议,是重新买87V MAX还是换87VC

楼主:
接下来是电流档底数问题,对比117C

网友A:
连螺丝都不一样,不应该呀!建议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螺丝都不一样,不应该呀!建议退货。

确实太离谱了,那台117PCB和屏蔽罩上还有很明显的指纹,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连螺丝都不一样,这个不应该是出厂的样子吧,出厂检测也应该是有的,还是退了吧,不过我是不会修里面视频有,福禄克282大底数是正常的,282都有大底数,一般人都说电压直流87v,交流282,毕竟282还带一点三防

网友:
螺丝应该一样的

网友:
淘宝3200购入

网友:
土豪啊,鱼塘里淘个不错的二手也比这强

网友:
电流档底数问题,FLUKE很多表都有的,如87V,179 电流档都有底数。

网友B:
底数是福禄克的特色!没底数的风毛菱角,要买一大堆挑一个好的!有个个别的可以底数可以校准修复,大多数型号不行,天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数是福禄克的特色!没底数的风毛菱角,要买一大堆挑一个好的!有个个别的可以底数可以校准修复,大多数型 ...

修老师,推荐87V 还是MAX呢,不差钱的话

网友:
32包邮还差不多。

网友C:
有底数正常,不过听说电流要开路测试,电压要短路测试。
看那个痕迹明显是使用过退货品,既然都花大价钱了心理肯定不舒服,换货或退货吧。淘宝奇林那家卖货不错,每部机器都拍视频测试留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数是福禄克的特色!没底数的风毛菱角,要买一大堆挑一个好的!有个个别的可以底数可以校准修复,大多数型 ...

修老师推荐87VMAX还是87C呢,三防虽然日常用不到(搞电子维修)但总感觉买了不吃亏,保护性毕竟更好,但是比较厚重,也很大,87V二极管输出电压高也不错,不差钱的话推荐哪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底数正常,不过听说电流要开路测试,电压要短路测试。
看那个痕迹明显是使用过退货品,既然都花大价钱了 ...

在奇林家买了很多东西了,但是他家87V MAX 价格太高了,快4000了

网友:
螺丝不一样太不应该啊,虽不是大问题,感觉不爽

网友:
螺丝不一样,这个真不应该

网友:
货不对,退吧

网友:
87V 吧 MAX和 28-2   说实话,没啥值得推荐的,三防对大多数人没啥用,很多地方反而还不方便,而且体积也臃肿!

网友:
全新的,螺丝不一样肯定有问题,那个黄色按键的边沿缝隙怎么看着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