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顶着40度的高温修理我的烂电瓶车,刹车开关和转向开关。

楼主(2024-08-30):
后轮刹车开关导致刹车灯不亮,
原本打算去修车店买一个换上,
居然没有这种外观的。
唯有拆开看看啥原因导致的损坏。

原来是里面的弹簧断裂,导致回位无力。

找到一节笔芯里面的弹簧,用剪刀取适量长度装上ok。

测试正常。

这个转向灯开关也失灵了,顺便也修一下。

拆开看看没啥问题,就用清洗剂滋它一下试试。

wd40 没找到,就用化油器清洗剂试试。
没想到装机后就正常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抢个沙发

网友A:
现在竟然还有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竟然还有化油器清洗剂?

摩托车还有不少化油器的啊

网友:
我还存有一瓶化油器清洗剂,10多年了吧,不知道会不会 失效

网友:
中国制造任重道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还有不少化油器的啊

原来如此,本地禁摩十多年,竟然没想到还有摩托车化油器

网友:
楼主高手,大部分把它拆下来就直接买新的了,根本不会拆开了修

网友:
建议换个不锈钢的弹簧,自动笔的弹簧太弱鸡了,在下雨潮湿等恶虐环境,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
40度现在还?哪里啊

网友:
40°的桑拿房

网友:
本田的摩托开关也是很拉胯,合资后用的国产质量低了不少

网友:
40℃,在我大四川还是重庆?

网友:
又省一盒煊赫门

网友:
欢迎宝子们去四川重庆避暑,据说都是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还有不少化油器的啊

化油器的才皮实...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日晒雨淋的,故障就出来了

网友:
赶紧修完回去吹空调

网友:
你这个太先进了,我那个车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