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不拆水管,修风扇电机

楼主(2024-08-30):
车子动不动高温,打开引擎盖发现风扇不转了,于是开拆

不拆水箱,直接拆风扇架上两螺丝,发现空间还可以

拿下扇叶

拿下电机

打开电机

都 是碳屑,碳刷卡住了

感觉还挺长了,就不换了,锉一下将就用

固定碳刷

装回去

打个孔排屑

装好试机,一切正常,省去拆水管,省了冷却液的钱

网友:
厉害,我现在是懒得动手,而且自己很难找到趁手的工具

网友:
高手又省了一笔

网友:
更换了碳刷?

网友:
坛友厉害,又省了一大笔钱。

网友A:
碳刷不需要挫,挫平了还要磨合。

网友:
我确定这是日产

网友:
应该换掉碳刷,更省时

网友:
实用技术,大受欢迎,

网友:
这线圈够粗的

网友:
轴承不清理下加点油啊。

网友:
看安装时候尾部织网线,并没有更换。只是锉平了接触面,避免其翻车卡住

网友:
汽车水箱扇的功率可不低,电流很大的!!    有些车甚至保险都是40螺丝紧固保险,插片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不需要挫,挫平了还要磨合。

楼主可能觉得有点楔,怕转起来的时候卡住还要拆。锉平虽然要磨合,但是没有楔的角度,就不会翻。。

也算是预防性经验。

网友:
碳刷还是短了才会卡的

网友:
换新碳刷又能开10万公里

网友:
这电机打孔不怕进水

网友:
本田的通病就是这个,不知道这是啥车。
另外水箱盖那个水管咋需要那么绕,从里面走不就顺溜多了么。

网友:
不错,新思路。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