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螺丝胶的保质期一般有多久,开瓶后是否容易固化?

楼主(2024-08-30):
如何延长螺丝胶的保质期呢?

不要从顶部剪开,而是从下面把管子拔出,可以延长使用期限?

顶部剪开,会削弱密封性,管子拔出再插回,密封性损失比较小?

网友:
巨不靠谱砖家说,能块板供起来,早晚三炷香,能传家……

网友A:
厌氧胶当然尽量与氧气接触才能保持状态啊

网友B:
放瓶子里根本不会凝固。

螺纹锁固胶与氧气接触时保持液体状态, 与活泼金属接触且无空气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固化反应, 固化完之后变成热固性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厌氧胶当然尽量与氧气接触才能保持状态啊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瓶子里根本不会凝固。

螺纹锁固胶与氧气接触时保持液体状态, 与活泼金属接触且无空气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

厌氧环境下才会发生固化,暴露在空气中不会固化么?

网友C:
学到了,上次拆洗衣机买了瓶,最后还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到了,上次拆洗衣机买了瓶,最后还没用到

洗衣机也需要用螺纹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