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电子设备上用的端子,是用什么压线钳压的?

楼主(2024-08-30):
电子设备好像很多这种插线端子,

是不是给细线套个金属小管,压好后再塞进端子?

这种端子用的是哪种压线钳?有人自己压过这种端子么,具体怎么搞?需要买哪些工具呢?

网友:
有压线钳,按不同规格去找,没有的话,用钳子慢慢弄其实也可以,效率低点自己DIY无所谓

网友:
不同插口,很多种端子,要不同的钳头压模

上淘宝上搜压线钳,具体要哪个发接口图问卖家

网友:
胶是胶,针是针,针套是针套,先把线穿到针里面,再用钳子压好,然后插到胶壳子。然后公头对母头完事。。。。这玩意想拆,有专用的工具,叫退针器,其实就是个细细的东西顶住针芯的倒勾就可以扯出线了。

网友A:
你图片上的端子看着像PH2.0(间距2mm),稍大一点有XH2.54(间距2.54),都是最常用的。压接工具用SN-02BM压线钳,不太讲究的话用SN-2549也可以,都要线切割钳口的。

网友:
你先用卡尺量好了端子插针的间距,再去找相应的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的端子看着像PH2.0(间距2mm),稍大一点有XH2.54(间距2.54),都是最常用的。压接工具用SN-02BM ...

2.0和2.54肉眼能辨别么?

网友:
二楼和三楼的老师讲的对,接插件很多种,每个电子厂家使用的也不一样,所以要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压线钳和退线工具,否则就破坏性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和2.54肉眼能辨别么?

两个放在一起比当然可以辨别,只拿一个判断要因人而异了,有的人眼很尖,误差0.1以内,可以辨别,有的人误差1毫米,当然辨别不了。不过谁家都有尺子的,拿个尺子比一下也比拿肉眼准多了。

网友:
2楼的2549款适合常用尺寸,楼主的我目测是1.25间距的,刚好超出2549压接范围。

如下图测量蓝线长度L,间距=L/7,间距就是这种端子的尺寸规格

网友B:
生产不会用钳子压的,一是效率低,二是质量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和2.54肉眼能辨别么?

用的多的话一拿就知道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不会用钳子压的,一是效率低,二是质量不稳定,

如何提升手压端子的品质呢?

网友:
这种接口太多种类,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提升手压端子的品质呢?

当然首先是选好的压线钳了。我原来买过一个SN-2549压线钳,当时图便宜没买线切割钳口的,结果压XH2.54端子,压接质量不好,有一半会压坏,后来还是买了线切割钳口的,差不多可以百分之百压好了。还有,SN-2549压PH2.0还是大了些,压好后需用钳子夹一下才放的进胶壳。看你对压接质量很在意,那就应该严格挑选钳子型号,不要用2549之类的凑合,一种端子配一种钳子,比如压XH2.54,用SN-01BM,压PH2.0,用SN-02BM,再小点的端子例如ZH1.5,就要用SN-03BM了。钳子型号要对,精度也要高,线切割钳口是必须的了。钳子好了,也要多练习才能压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提升手压端子的品质呢?

买高端的钳子,国内比较好的品牌嘉兴精锐(杰锐德),另外是要会用工具,这类工具都有个棘轮,档位调好,一定要夹到位才会松开,

网友C:
我一般买2.54的,尖嘴钳压,上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首先是选好的压线钳了。我原来买过一个SN-2549压线钳,当时图便宜没买线切割钳口的,结果压XH2.54端 ...

线切割钳口的钳子一个要多少钱?
你买的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首先是选好的压线钳了。我原来买过一个SN-2549压线钳,当时图便宜没买线切割钳口的,结果压XH2.54端 ...

SN-01BM、SN-02BM和SN-03BM都是专用钳子,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买2.54的,尖嘴钳压,上锡,搞定。

这种端子一般是直接压制,不用上锡,你为何要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