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G10S PRO 2.4+蓝牙+背光 飞鼠拆(给大家改装提供点思路)

楼主(2024-08-30):
   打算买个飞鼠,几年前就看好了这个,无奈一直没有什么空闲研究,最近时间比较多,就买了,然后大部分人都会买低配的吧。毕竟都喜欢研究。然后买了高配给大家拆机参考,具体芯片应该都拍上了,注释就不加了(见谅)。请参考!!

总结:这个不管蓝牙还是2.4.3分钟不用就自动休眠,导致需要按  任意键 然后等2秒左右才能正常操作。反人类啊
感谢观赏!!

网友:
这个几多银两

楼主:
麻将30-5卷,到手25  然后好像还有个评价给现金1.5 休眠我真是受不了

网友:
大佬,你这是改动了哪里啊,标记一下

网友A:
飞鼠在哪呢,只看见了一只遥控器。

网友:
隔壁坛有出的
可能还有
22块

网友B:
夏普电视的遥控器外形啊。只是买过一个类似的,控制太差了,会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电视的遥控器外形啊。只是买过一个类似的,控制太差了,会漂移

静止境况下(比如放到桌子上)按一下鼠标那个键 就校准了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鼠在哪呢,只看见了一只遥控器。

(⊙o⊙)…  这就是

网友:
等不了3秒啊

楼主:
对我来说过于折磨,这个芯片网上还搜不到 要是能刷个固件关闭睡眠就好了

网友:
做演讲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  这就是

我看就是一只遥控器吗。

网友(2024-10-08):
我买的2.4g版 静止几分钟再按 没出现休眠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