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分钱没花 修海尔滚筒洗衣机按键不开机(Haier XQG80)

楼主(2024-08-30):
正上着班呢 老婆说洗衣机坏了. 说按开机键不开, 然后发了一段视频 啪啪啪按也没动静
中午视频又连线看了一下  让她重插电源也没效果.

回家按了两下 确实不开机,  换了插线板连到卧室的插座也不行,  但感觉开机键手感怪怪的,  我问老婆 你记不记得开机键是按下去锁住开机, 再按一下弹起来的,  还是开关机都一样的手感?
老婆说我哪知道?! 直接换新的得了!
这哪能让她得逞呢 上回好容易把洗衣机门修好的 (上回给晾衣架上油,  掉下来把门砸了个洞, 传送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282-1-1.html)

直接就开拆了,  比想象的好拆,  上盖就后面两个螺丝 拧下来往上一提就大掀背了
中间一根加强筋 固定着一排器件 还有块滚筒必备的大水泥

先拍照怕一会拆时忘了

还是带WIFI的. 记得当时销售说这个功能吧 其实没啥用 就是个噱头 你说谁没事洗衣服时还盯着看它啥状态?

因为开盖前觉得按键手感不太对,  想先拆开控制板看看开关到底是啥结构,  左右两个螺丝, 正面把洗衣液盒抽掉后藏有两个螺丝, 晃一晃往上就能提出来了

打开一看 我去 原来是控制盒外壳上的塑料断了, 这个塑料块前面是物理按键,  后面是板子上的微动开关,  来增加开关的弹性, 难怪按着手感不对呢, 这块塑料断了错位后, 面板开关按时, 就按不下微动了.
插上电 用手按微动, 直接可以开机, 那心里就有底了:本来准备查保险 查主板的 这下也不用了, 这算是机械故障, 修起来比较容易, 看来螺丝刀镊子就能搞定.

先用401把骨折部位固定回原位, 因为快干.

本来想拿涂改带的塑料壳剪两条贴上去固定, 在翻工具箱时, 翻到一条以前捡到的不锈钢束线带, 这玩意好啊, 平整还有弹性,
用办公剪刀试着剪了一下, 可以剪断, 那还好加工, 就用它了
剪一段钢片用快干胶沿着塑料条贴上

再贴一条 这弹性杠杠地

再打点铸工较, 防止快干胶老化脱胶
上回修洗衣机门上的大洞就是拿铸工较补的, 这胶也是双组分, 好用硬度高, 就是比AB胶固化得慢, 表干都要一个小时, 完全固化要24小时.

铸工较多打点 从中缝漏过去 然后背面也抹成一个平面, 没拍照. 就是横截面是"工"型 这样就把塑料片和钢片裹到一起,不容易开裂了, 希望能用到废....

钳子还真剪不动钢片, 因为太薄了, 还是剪刀好用

等了一个小时 铸工胶表面固化差不多了 不会流动往下坠了 就可以装机了, 搞定!
老婆换新机的计划又破产了.....

不是我黑售后,  叫售后过来, 大概率会是"主板坏了" 连主板壳帮你一起换掉, 至少300元一块,  然后含泪赚个250....  还没算上门费.

[花絮] 从排水管存水弯里倒出来的垃圾.... 从开始用时6年没清理了.....

网友:
影响GDP增长,抓起来!!!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可能是老婆想换洗衣机故意弄坏的

网友:
明显是像你换新的

网友:
这存水存的也够脏的了

网友A:
鹅卵石用来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鹅卵石用来做什么用?

那是阳台的窗台 就是摆花盆里的装饰

网友:
修理一流,文采上等,多发靓文。

网友:
我家海尔的全触摸,更坑,都修了好几次了

楼主:
对 这玩意真的是易损件啊,  连接处那么细
我也搜到了网上有断这个的维修视频 跟我家是同一个型号

然后淘宝搜这个控制板外壳 还真有卖的, 几十块一个,

你这块 是拧了片塑料板还是钢板上去?

网友B:
这也能修,不错。一般坏了不是直接粘上去就行了吗?
还有那排水管的污垢难道是清理的?洗衣机右下角那个地方的?

网友:
都是高手,气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修,不错。一般坏了不是直接粘上去就行了吗?
还有那排水管的污垢难道是清理的?洗衣机右下角那个地 ...

你看2楼坛友那个细节图 同一型号的
直接粘根本粘不上,  就2个毫米的两根塑料连着的, 必须垫一层加固才行.

不是洗衣机右下角那个清污口,  是洗衣机排水管到地漏三通前那段  三通比较高,  排水管下坠拖在地上, 自然形成的一个U型弯, 常年积累了大量的脏东西在那里.  往回推洗衣机时 一抖就都倒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2楼坛友那个细节图 同一型号的
直接粘根本粘不上,  就2个毫米的两根塑料连着的, 必须垫一层加固才行 ...

明白了,学习了,大厂家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关键是现在的维修师傅和售后遇到这种问题肯定不会说这么好修,200起步都是实惠价。

网友C:
看中那把折叠螺丝刀了

网友:
粘的很厚实,按键手感没以前好了,下次再坏了就赶快换新的,不然小心被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中那把折叠螺丝刀了

是挺好用的, 棘轮很顺滑 只是折叠那里的卡簧齿轮磨损了 有松动

这是修打印机的售后落在我们实验室的,  他再也没来过了, 就被我霸占了
原来柄上印着是宝工的logo, 想买个同样的买不到 全网搜不到,

只搜到博世的 柄跟这个一模一样 但不带折叠的 前面是延长管

网友:
钢扎带的用法不错,非常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修,不错。一般坏了不是直接粘上去就行了吗?
还有那排水管的污垢难道是清理的?洗衣机右下角那个地 ...

粘上去有可能按键手感不好,有可能不耐用。按键使用时点到为止才不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