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焊音频接头,为何母头和公头的免焊连接差别这么大呢?

楼主(2024-08-30):
公头比较靠谱,信号线带螺丝紧固,

公头:

母头的免焊连接,为何连个紧固螺丝都没有,这能保证连接质量么

母头

网友:
能否先换台手机呢?

网友A:
母头明显是焊接型号

网友B:
你就没怀疑下母头应该有螺丝,只是掉了吗?你看孔内有螺纹吗?

网友C:
很好奇你从事什么职业,你这是跟电缆和接头杠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你从事什么职业,你这是跟电缆和接头杠上了吗

咋,楼主质疑了很多线缆接口?

网友:
公头可以是一截铜管加工,强度足够,母头就是一段铁皮,强度达不到要求,当然也有好的,直接铜柱加工!

网友:
电缆的一般有个大螺丝,估计你这个就是卡死的。

网友:
可能与加工工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没怀疑下母头应该有螺丝,只是掉了吗?你看孔内有螺纹吗?

公头是铜管+螺丝固定

母头只会有一个铜片,没看到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头明显是焊接型号

确实如你所说,被卖家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