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传世汉方暖宫控制器乌龙事件,附电路图

楼主(2024-08-30):
各位坛友,内人扔掉一个传世汉方暖宫器,我舍不得,捡了回来,把控制部分留着。前几天试用发现,这玩意工作不正常,具体表现为:工作时按调温按钮,输出电压并没有明显变化,输出电压要么是0要么230V,没有中间电压。

坛子里有坛友发的拆机贴在这里:捡的拆开一窥,传世汉方控制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我画的电路图如下,如有错误,请指正。

今天花了半天时间验证,终于搞明白了,这东西并没有坏。原来这玩意是U1单片机以PWM信号控制的,和传统可控硅调压电路不一样,传统调压电路,电压是在0-220V直接线性变化的,而PWM只显示220和0V,最多只是显示的时间长短罢了

网友A:
是好的吗?为什么要扔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吗?为什么要扔掉呢?

是好的,内人喜欢扔东西

网友B:
这个控制器还是挺不错的啊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没坏,就给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器还是挺不错的啊
做工中规中矩

是的,行家都这么说

网友:
芯片型号又给磨掉了吗?

网友C:
这个电位器是不是调整了一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位器是不是调整了一个寂寞

这个医看就不是单片机,因该是个PWM芯片,可调电阻调节PWM输出的

网友:
跑线路不容易,加分奖励

网友D:
传统可控硅是调节输出两端电压的,你这种类似时间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可控硅是调节输出两端电压的,你这种类似时间控制器……

是的,它调节不了电压,只能调节220V开多长时间,0V开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