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主板做升压模块,能否让其不受电量限制,一直持续放电?

楼主(2024-08-30):
充电宝主板一般都是放电至电量为0时,就停止工作,就算用其他模块给电芯单独充电,充电宝主板也承认电芯的电量,默认还是通过自己充进去的电量为准。
如何改装一下,让充电宝主板不受电量限制,一直持续放电。然后用其他模块给充电宝电芯充电。
因为一般充电宝主板不支持边充边放,就算有支持边充边放的板子,也是在充电那一瞬间断开放电,并且边充边放时,充电电压要低于5V。
有这个思路的目的是想用光伏给3.7V电芯充电,用充电宝主板升压至5V给其他模块供电。以前试验过,在早晨有阳光时,充电宝主板充电的那一瞬间,输出会断开,并且电压不足。更致命的是,就算光伏给电芯充满了电,充电宝主板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因它认为的电量不足而停止工作。

网友:
升压模块又不贵,买一个好了,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有些充电模块有低电量输出模式,例如小米充电宝,连续按两下按键

网友:
单独搞个充电板和输出板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是是为了省钱,不花钱,而手上又有。可以偿试两片充电宝的板子一充一放试试。不过很多充电宝,都有输出电流最少限值,少于100毫安左右就关机。还有充电也是的,一般不管满不满,8个小时就停止充电,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的设计。所以花几块钱买升压板吧

网友:
你……
这是想要个ups吧

网友:
弄个单独的充电和生压模块

网友B:
再买个升压模块吧。很多充电宝的板子带计量的,它不是检测电芯电压。非要弄的话,可以试试短接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是为了省钱,不花钱,而手上又有。可以偿试两片充电宝的板子一充一放试试。不过很多充电宝,都有输出电 ...

你的办法和我现在说的一样,管着放的那个板子,不能一直放电,因为它放电的过程,电量显示会一直往下掉,到0的时候,就不输出了。它在一直放电的时候,根本不会检测到另外还有模块给电芯充电,它只知道自己没在充,而是一直在放。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个升压模块吧。很多充电宝的板子带计量的,它不是检测电芯电压。非要弄的话,可以试试短接取样电阻 ...

您所说的带计量的,意思是不是它只承认通过自己充进去了多少电,对不?我这帖子的目的就是寻求破它这一限制的。

网友C:
不知这个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这个可以不?

据说这个模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