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定空调排水管,继续检修美的落地扇,结果发现是电机挂了,这夏天太热!

楼主(2024-09-02):
用了10几年的美的落地扇,工作期间突然不转了
搞定客厅空调排水管后,抓紧看下

手拨风叶,旋转顺滑,不是轴套缺油

机身螺丝其中两颗还是这种,10几年前就有了

开关、定时器看起来都没问题
但插头两端就是不通

测启动电容两端,电机绕组是通的

与插头其中一边也通

另一边不通
因此多半是温度保险烧了

既然电机挂了,还是把定子拆开确认一下

抠来抠去,在扯断一个绕组的代价之下,终于剥出温度保险

已经彻底开路了

绕组线扯断,也懒得修了

留下除了定子的全套配件,有机会就拼凑一台直流变频电机的风扇,或者直接当配件

偶这边一直不下雨,上周天天40度以上 ,这周预报也有40,要到下周才会略微降低
不知道今年有好多电风扇要被热死!

网友:
重庆慢焗元首煲

网友:
“不知道今年有好多电风扇要被热死!”--很明显,元首兄没开空调导致的电扇阵亡。

网友:
换这个温度保险要小心加小心~~高温使绕组都变硬老化了,一用力就断~~~

网友:
今年夏天全国热死的空调和电风扇不计其数

网友:
电机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买个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换上去?

网友:
换个纯铜线圈带轴承的电机,应该耐用些

网友:
买个套件换上去

网友:
看来平时保养不到位,130度都烧断了

楼主:
唉!估计还有10天40度,人奸你那边热不热?猪头可好?

网友:
这段时间重庆太热了。这么热的天风扇还能起作用吗,应该用空调了,要不它也不会罢工,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估计还有10天40度,人奸你那边热不热?猪头可好?

哈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

网友:
换个电机就能复活了。

网友:
X宝换个电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们黑龙江白天25度,晚间15度,不要太舒服

网友:
直接直流无刷电机一步到位 我这边江苏 昨天孩子学校报到 中午接孩子 校门朝东 37度的高温 大太阳晒着

网友:
风扇还挺新的,可以考虑只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