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3A充电器输出异常,画了电路图大家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2024-08-30):
输出5V到2V左右变,有“滴。。”声音,大概半秒响一下,我测了UCC287401脚有10多伏,更换过光耦没用。电路力是我自己画的,有两个三脚管不确定型号,例如R21、24接那个三脚的是猜的丝印看不清,另外 D54也是猜的,他丝印LAH。现在不懂怎么测了,两边MOS管应该都是好的,反正没有激穿。

网友A:
查输出端的电容和反馈电阻是否有漏电或失效。

楼主:
差不多了,拆了变压器一个个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B:
这图不像是个正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输出端的电容和反馈电阻是否有漏电或失效。

输出那边的电阻我测了很多,基本没问题的。电容我没法测,因为我只有普通万用表,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那个三个脚的D54,可能是LA431电压基准的,如果真是这个型号,应该是好的,因为他短接两个脚可以输出2.5V ,按资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这个管用D来表示,我还以为是个三脚的二极管,装上板量是很个脚二极管值很低的只有30欧到7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不像是个正经图????

一个个量的,差不多了,左右两个的地是用一个Y电容还是啥的连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打嗝了,先查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C:
啥软件画的图。这图百分之百有错误。低压部分用了同步整流这电源因该还可以。
输出电压跳变,要么是保护了要么是芯片二次供电不足,建议下载芯片规格书看下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软件画的图。这图百分之百有错误。低压部分用了同步整流这电源因该还可以。
输出电压跳变,要么是保护了 ...

Ad画的,连通关系应该没错,一个个量的,只会漏,不会连错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图,D54那个十字路口可能调整的时候一拉给搞错了,应该十字左下和右上分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画的,连通关系应该没错,一个个量的,只会漏,不会连错

431根本就起不到作用,就算是脚位搞错怎么变换脚位也起不到作用。就算431那里没错,光耦也不具备导通条件,是否输出正负画反了?确定同步整流在低端吗?。高压侧mos极对地取样电阻应该是漏画了条线,不然无没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图,D54那个十字路口可能调整的时候一拉给搞错了,应该十字左下和右上分开 ...

一般431在板子上标U或者是IC,D一般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根本就起不到作用,就算是脚位搞错怎么变换脚位也起不到作用。就算431那里没错,光耦也不具备导通条件 ...

同步整流那个确实在低端,这个不会错,他控制一个MOS管到地的。那个管我不确定是431,丝印是LAH,板上印D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1根本就起不到作用,就算是脚位搞错怎么变换脚位也起不到作用。就算431那里没错,光耦也不具备导通条件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设817是画反了,431只能是这样放,计算出来如下:5/(104+132+222)*132+222≈0.16v
2.5*(1+363*204/236k/333)≈4.97伏
4.97+0.16=5.13伏
但是根据图示电阻阻值,431根本无法正常工作。5伏经过r59供电不够的只有靠d56和r53来供电,按这图d56整流后的电压至少得一千伏以上才能正常供电,还有参考端的工作条件也不满足。就算431能正常工作817只是画反了,把817改正,流过817电流也不能使其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D54,丝印LAH 旁边有个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817是画反了,431只能是这样放,计算出来如下:5/(104+132+222)*132+222≈0.16v
2.5*(1+363*204/236k ...

大佬,我又断开变压器量了一遍,我发的图没错D54附近就是我第一张图片那样的,问题是D54我不确定是不是431这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817是画反了,431只能是这样放,计算出来如下:5/(104+132+222)*132+222≈0.16v
2.5*(1+363*204/236k ...

EL 817也没有画错,就是这样的我又测了一次,就是D54的问题,不确定型号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又断开变压器量了一遍,我发的图没错D54附近就是我第一张图片那样的,问题是D54我不确定是不是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