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烤箱温控器维修

楼主(2024-08-30):
烤箱不热,拆开发现双金属片温控器触点烧蚀,无法修复。网购一个换上当然可以,但感觉这个温控器设计有问题。温控器的测温元件双金属片在烤箱内胆的外侧,与内胆壁并不接触。这个地方的温度比烤箱内的温度低得多,可能只有五六十度。当然烤箱内胆温度与这个地方的温度有关联,类似稳压电源的分压取样吧。不过这样一来恒温精度就很一般了,温度起伏估计能有100度。

弄个高温探头直接插入内胆有可能将温度起伏降低到10度左右,再配合PID方案也许能做到1度以内。不过时间不等人,耽误一顿饭就不得安生。恒温控制就不要了,反正原来的恒温控制也就是个摆设。正好有个买家电送的吸尘器仅剩的调功电路板,还有一个闲置的明装插座。眼瞅着大小差不多,攒到一起就这么着吧。

网友A:
楼主是能凑合,但是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啊

网友:
安全措施可有可无,大不了重新来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全措施吧

网友:
买个新的就行

网友:
就这么凑合上了,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热电偶温控器搞上去,你想几度就几度,你这改的只是比原来设计好一点点

网友:
真能凑合要注意安全

楼主:
温度有点高,来点通风孔。

网友B:
温度控制与调功是两码事

楼主:
为了减少剥线的操作,直接拆下原温控器的两个连接片,用螺栓紧固后缠绝缘胶带。导线外皮可能有玻纤层,很硬,连接处四邻不靠。
这个用吸尘器调功板与明装插座缝合的温控器没装进烤箱,就是一个接线板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能凑合,但是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啊

有隐患。如果不知情的人往右2插孔里插插头,就怼到双向可控硅的散热片上去了。双向可控硅的散热片是与两个阳极中的一个相连的。而这个调功板的可控硅是接在火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控制与调功是两码事

负荷不停变化时恒温与调功确实有差别。对于固定负荷用起来都还行。
另外对于烤箱来说,以内胆外一定距离处的空气温度作为控制目标不一定符合烘烤加工的要求。在温控器坏掉之前印象中通断间隔是以分钟计的,里面的发热管时红时暗。

网友C:
温控变调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变调功

原来那种发热管亮几分钟再灭几分钟的“温控”对烘烤加工来说很不方变的。最佳的烘烤条件应该是热源以恒定的表面温度产生热辐射,这样只要摸索出不同食品的烘烤时间就可以了。
当然对不同的情况功率也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比如对块头大的食品如果希望里外生熟成度基本一致,那就应该选较小的功率。这时发热管温度较低,辐射波长较长,穿透性较好。当然这时烘烤时间就要适当延长。如果是块头较小的食物则可加大功率以便减少烘烤时间。

网友D:
如果需要精准的话还要调整一下,只是凑合也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精准的话还要调整一下,只是凑合也就这样吧。

烘烤效果是电热管辐射强度与时间的乘积。定时器是那种发条驱动的机械定时器,刻度度盘上只印刷了10,20,30……这些整10分钟的刻度,小手一抖几分钟误差就出去了。时间误差以10%计,功率误差精确到1%没啥必要吧。

网友:
温控器都是看个大概的,没必要那么准,当然按温度控制器更好……

网友:
再装个温度计更完美了。我是直接装个热电偶进去,用pid温控器控制。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412-1-1.html